大家看看我的飞机能飞起来不

楼主(2008-05-06):
我以前一直在飞直机,从来没有玩过固定翼的!参照论坛的图和论坛的所有理论资料我做了一架四不像的飞机(KT机)!做了快一个星期了,快要完成了,我把照片发上来大家帮我参考参考,不知道能飞起来不?不要笑我啊,这可是我第一次做飞机,也是第一次将要飞固定翼!
设备:WK-701七通遥控 三个9g
舵机
希尔460无刷马达
KV 值
3500RPM
迪比亚30A无刷电调
大家给我个意见需要配多大的浆!
还有大家觉得用这个高KV
电机
用几伏的
电池
组合适!11.1V的还是7.4V的
全部用KT板制作:翼展:740MM 机长: 650MM

网友A:
低高度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4530浆,电流较大,电池最好2000MAH以上,动力没问题,不过飞机偏小,老鸟飞没问题,你如果第一次飞固定翼可能有一定难度。

网友B:
还有你的电机是高KV的,3S只能配4530以下的浆,还要考虑你的机头不要太大,否则浆就没有效率了

网友C:
应该能飞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感激不尽,这个星期应该可以试飞!到时候我把试飞报告写上来!

网友D:
加个减速组,会好点。

网友E:
kv太高了

网友F:
可以飞, 能做这样很不错了。慢慢就好了

网友G:
没翼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做翼型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I:
我觉得有点难~~
首先,你的这个飞机翼形太简单,浮力很小,而且没有上反,这样就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来操作飞机~~
其次,电机KV值太高了,如果直驱桨的话,不太适合飞这种飞机固定翼,一来电流太大,二来桨效太低,起飞比较困难~~
最后,看你的飞机升降舵,大得有些夸张,从比例上来看,比KT330的舵面还要大得多~~这会增加操控的难度~~
建议楼主:修改飞机设计换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J:
翼形上反有的 ,照图片的时候没有照好 , 高KV的马达是不是很难驱动桨啊,比如说转速太低 嘿嘿!小弟不懂,望指点下

楼主:
还有大家觉得用这个高KV电机用几伏的电池组合适!11.1V的还是7.4V的

网友K:
没问题。希望楼主以后再进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另外这个高KV的马达用7.4伏的锂电合适还是用11.4伏的锂电适合!

网友M:
确实不适合新手飞,马达最好换了,升降舵改小一点。

网友M:
在补充一点,实在要用这个电机的话,建议用7.2V,这样可以用大一点的桨,这样用7寸左右的桨应该还可以吧,当然,效率可能会比较低一些。

楼主:
那电池我就用7.4V的!电机不换了,升降舵我改小一点!这个星期应该可以完成试飞!到时候把炸机报告补上来啊!哈哈!也说不定会炸!我 在模拟器上模拟的时间大概超过200小时了,,固定翼真是的还没有飞过!这是自己设计制作的第一架,也是飞的第一架!

网友:
飞吧飞吧!没问题的   呵呵

网友:
用11.1伏电4530浆做战机这个可以破百..............

不过新手不太合用,秒炸机率达9成以上

网友:
3400 的KV太高了

看你的机型不是高速机,要用1000~1500左右的KV值

网友:
电机保留,不用桨,买个涵洞就可以了

网友:
嗬嗬,如果一定不还电机,那就用减速架,否则肯定能飞,肯定不好飞,弄得不好电流太大,烧电池电调什么的更不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形上反有的     ,照图片的时候没有照好        ,  高KV的马达是不是很难驱动桨啊,比如说转速太低      嘿嘿!小弟不懂,望指点下

你的飞机机翼就是一块KT板?带有上反后你怎么加强啊?
高kv的电机主要是转速太高,扭矩太小,飞固定翼不加减速的话,一般适合飞高速的飞机,如飞翼、竞速机等等,如果用大桨的话,电机会严重过载,电机、电调会吃不消~~
不是打击你,如果不换电机,你的飞机我估计很难飞起来~~请你慎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上反后的加强到是没有问题!我用碳纤管加强,另外还有一部分的配件没有到!另外我准备把电机换为BM2408-21增强型无刷马达 ,KV值是1400的   桨用8060桨,电调还是用这个迪比亚30A无刷电调,电池用2S  7.4V锂电!不知道这样可以了不!应该能飞起来吧!

网友:
2408就好多了~~这回就用3s锂电了~~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