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电调自检好像没过...老是滴滴滴的叫...

楼主(2008-05-06):
一段熟悉的音乐之后就是滴~~~滴~~~滴~~~...然后就没反映了...
摸了一下有一个MOS很烫手
陀螺的灯也一直在闪...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油门反向了吧。

网友C:
这得看啥电调,有的是没有收到信号,有的是油门没归0,有的是需要油门行程确认,............

网友:
多谢楼上前辈指点,正在查找说明书重新设置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