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请各位前辈 透彻的讲解下翼龙安装吗

楼主(2008-05-06):
我真的已经把能搜索的字眼全搜索过了..我刚接触这个 纯小白
我觉得我问的这些问题`坛子里基本上没有解释过..既然是新手机 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像我这样的新手一个全面的解答..感谢各位看贴回贴的
本来翼龙昨天刚到`晚上才回来`一直在关注着stccs111 的那个翼龙贴`稍微的安装了一点点`就光把尾杆装好
但是今天我看的时候 图已经挂了..
我买的是空机加无刷的 没有说明书..那个贴也挂了..我真没辙了..一句一句的问店家 我自己都觉得很...反正很郁闷的感觉
舵机也是一点一点的问店家 刚搞好一点`不明白的太多了..坛子里没有透彻的安装图解..也没有人往坛子里贴说明书等等
还有那个 无刷电机的安装 不知道怎么卸下来的?

舵机 就这么安装吗?旁边两个半圆松松垮垮的?  然后怎么安呢?店家说安在机身上..我没法理解..

我知道右边 插尾杆..但是..和垂直翼连接 是不是还缺点什么?左边的是 电机座吧?不知道怎么弄...

小零件图.. 另外我随意的安装了下`电调和电机三个插头 分别安着相同颜色的插`但是`蓝的 只能插一半`就进不去了`其他两个很到位 是这样吗

这个是我最不理解的`两片机翼 我已经插的最紧了`但是中间还这么大缝?要削的?削的平平的粘一起?
而且`两片机翼 一高一低 不是我位置没搞好`是怎么搞都这样

刚到手的...脏脏的...
.

这里似乎被挤的很扭曲`而且前后 包括尾管那里`都没有被开口  真挺练手艺....

大概的上了些图...对舵机那里还是很不明白`电机挑的排线 还有那两"钢丝"吧. 不知道两头怎么安装....

网友:
好久没飞翼龙了, 手感是怎样的都不记得了.

有机会也弄一架飞飞.

呵呵, 楼主加油啊.

网友:
没有说明书嘛

网友:
你的问题真是挺多的啊,第一次飞吧,你那有没有老鸟啊,有的话找着帮你装好,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象你现在这种状态,完全自主搞定几乎不可能啊!
你的问题简要回答如下:
     1,无刷马达后面有一个C型的卡子,用刀片把它卸下来(卸这个的时候千万找个比较干净宽敞的地方,这个卡子很容易弄丢的),座子的侧向还有一颗内6角螺丝,去买一个合适的螺丝刀把它卸了,最后一手捏住铃铛盖,一手捏住座子,用力一拉就开了。
     2,舵机安装架那两个半圆的上面不是每个有2个孔嘛,你去机身上找,那上面有对应的4个孔,把安装架和机身的孔对齐,用螺丝固定,这样就不会动了。
     3,电机和电调的插头很简单的,你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里面有东西堵住了。
     4,两片机翼最好用胶水粘死,稍微有点错位没什么关系。
     5,翼龙安装辉盛马达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活,要有点耐心。
     6,还有一些实在是说不清楚的了...............

楼主:
感谢田间菜鸟``我是北京的``附近还真没有玩这类模型的...
只能靠你们这样的老鸟来帮忙了......

网友:
一定要给后轮加个转向,起飞才顺利.本想给你个以前的制作连接,但没找到,可能删了.

网友:
记得北京海淀区有一家跨国软件公司的老板,好像是叫阴王的,你可以找他问问.

他属下的员工,也有玩儿电固的.

网友(2008-06-09):
这里是有详细介绍的,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62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