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看看可行不?

楼主(2008-05-07):
昨天装了一架su27,装完之后不想飞这架jj了!因为它样子还好看了,只要是低密度泡沫加软软的KT板太。。。。。。。
只要炸一下就要粉身碎骨啊!我心痛啊,这码号的工艺品。。。。。。。
后来又一想这jj要是炸了只要两个主翼还在好像可以做个飞翼吧!!!!!还有异型呢!那碳纤加强一下,电机电调都不用换
2212  KV2200
6寸桨
1300MA 3Sli
30A 电调

就是这个主翼可以做飞翼吗?

安装苏27

漂亮的jj

网友:
TW-742的机翼作为飞翼

也真巧,昨晚我也想过把那TW-742的机翼作为飞翼,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基本可行

网友:
改完后请上图!

网友:
可以做飞翼。

楼主:
999大哥说ok
那我就先炸了这个su27 再做个飞翼试试!!!!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A:
完全可以。这是我改的。已飞,很好飞。不过那边条好像上反了

网友:
kao,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的想法,1鸡2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999大哥说ok
那我就先炸了这个su27 再做个飞翼试试!!!!

晕哦!不要炸呀。装一架飞机多麻烦啊。
如果这架飞机飞不到50个起落就炸掉了,那样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这是我改的。已飞,很好飞。不过那边条好像上反了

哈哈哈
这样也行啊
心里有底儿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这是我改的。已飞,很好飞。不过那边条好像上反了

好好好!!! 如果需要配重,可以在瓶子里撒泼尿。哈~~~~~~~~~开个玩笑。

网友:
是可以的,以前好多人这样做。

网友:
玩模型就得这样节约和创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