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是哪坏了

楼主(2008-05-07):
前2天要玩车,点火后才发现转向
舵机
不听话,以为是舵机坏了,可是拿到T6的接收机上试试,一切都正常,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可是接到车上原来的接收机,它又不听话了,2个通道随便插都没用,用油门舵机又没问题,接收机的
电池
是刚充好的。插上去后舵机没反映,只有一点点声音,像是抖舵,可又一动也不动,这到底该换哪个??接收还是舵机?

网友A:
将方向舵机接到油门通道上再试试。

网友B:
没玩过车,不过好象是电调供电不正常。

楼主:
楼上2位大哥都没仔细看

楼主:
谢谢各位,是接收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