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9x2,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07):
1.接受机的三针插口,从上往下数,最上面是信号线,中间是正极,最下端是负极,这样排列对吗?
2.JR的液晶屏是否出厂就已经贴过保护膜了?
知道的帮忙讲一下,感谢了!

网友A:
1,2都是的
就是这样

网友B:
特帅正忠的夜猫,比我正多了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没错。我 的保护膜已经被我刮花了。
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保护膜卖。

网友E:
原机保护模比较薄,我自己买的手机屏保护膜剪好贴上

网友F:
那不正好嘛,免得看不清。一定要帖的话,可以找个帖手机膜的地方让他们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