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7H 七通道

楼主(2008-05-07):
想请下大家有用过的和了解的都发表下意见,FUTABA FF7H 七通道直机版的控好不好,在下谢了先!

网友:
我也想买,但不清楚同问

网友A:
用在固定翼上,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固定翼上,还行

什么意思,是不是直机用不好啊

网友:
没用过。没办法了。。

网友B:
为什么上ff9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上ff9 呢.

钱不够啊

网友B:
还是一次性投入吧,七通道以后还要升级的.

网友:
经常有高手告诉我要收藏FF7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次性投入吧,七通道以后还要升级的.

未必, 我的Hitec 6动快两年了还在用, 现在已经在练倒飞悬停了;
个人认为新手没有必要一步到位-----难道6动不够吗? FF9多了什么, 就是油门曲线更细了些, 直机6个通道就足够了, 即使飞3D(严格讲, 单纯航线4个通道就可以了)

当然米多, 或几年后感觉自己陷的足够深, 也够烧, 换好的控也理所当然-----FF14有什么不行;一直认为所谓一步到位是对新手的严重误导; 但我不不赞同为了一步到位去舍弃质量买质量比较差的9动控-----等常常失控的时候, 才不能一步到位呢;
原则: 相同的钱, 买品质可靠的, 而非一大堆没什么实用的功能;

网友:
楼上,FF9也是5点曲线

虽然没用过,但感觉FF7功能接近FF9,只是少了通道

网友:
FF7
*旋转式罗盘开关
*10组模型记忆
*可设定模型名称(最多6字节)
*飞机/直升机类型选择功能
*液晶显示屏
*报警功能(电量、混控、计时器)
*舵机反向功能
*EPA(ATV)功能
*D/R功能(副翼、方向舵、升降舵)
*EXP(副翼、方向舵、油门、升降舵)
*舵机微调功能(1-7通道)
*油门ATL
*教练功能
*PCM/PPM(FM)转换
*计时器功能
*系统MIX(3系统)
*悬停油门
*油门曲线(5点、3曲线)
*油门Hold
*螺距/方向舵混控
*悬停螺距
*螺距曲线(5点4曲线)
*方向舵关闭设定
*微调关闭设定
*陀螺仪MIX
*F/S
*微调提示音
*数据复制
*数据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必, 我的Hitec 6动快两年了还在用, 现在已经在练倒飞悬停了;
个人认为新手没有必要一步到位-----难道6动不够吗? FF9多了什么, 就是油门曲线更细了些, 直机6个通道就足够了, 即使飞3D(严格讲, 单纯航线4个 ...

网友:
6EX就够用
FF9能提供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