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0MMDF艇安装舵面和压浪板问题!又上新图!

楼主(2008-05-07):
今天在家装船!装到舵系和压浪板的时候!发现有点冲突!但舵实在不想在往中间移了!所以大致比画一下!照张照片!让大家给看看行不行!主要是舵的位子还有压浪板的位子!照片的冲突位子可以把压浪板的安装面去掉一点!就可以装上了!还有就是电机的位子不知怎么样!具体重心靠加4S2P锂锰电池来调!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好下午再继续装啊!谢谢!!  :loveliness:

网友:
我对此船也有兴趣。希望lz能把装的过程拍下来,让我也学习下。或许你成功的经历会让我也下决心买一个,呵呵。

楼主:
还请DX给指导一下啊!我等到现在有人看怎么没人回我问题啊!

网友A:
图片不夠!

多上一些如横面,平面的才行,
只能解答尾部安裝角度及問题: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上一些如横面,平面的才行,
只能解答尾部安裝角度及問题:loveliness:

谢谢! 我又照了几张!看行不!主要是舵离轴支架的距离和不合适!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和压水板安装的冲突!为了照象就先把压水板和舵面用纸胶带固定的!还没开安装孔!

网友:
没玩过mono不清楚,不够我觉得舵伸得不够长,舵效可能低了点,伸出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个人见意~你这个舵是不怎么适合你这样装的舵不适合~再一个就是有了水刀没那个必要`
要压浪板

网友C:
cljtm有空找我聊,哈哈

网友:
找你聊电机數據,找我聊安装數據!

引用 网友C:
cljtm有空找我聊,哈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要改的重点是压浪板弄短就成了,(注意压浪板底部要高上船底的平面0.5-1m.m.),然後舵離尾支架的中心点為32-35m.m.距離.(因太開會有急舵時的跳尾现像,另加速時低速和高速會產生偏航现像)

网友:
回香港幾天.

引用 网友E:
bucuo

回來後希望可看到你安装好後的航姿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的重点是压浪板弄短就成了,(注意压浪板底部要高上船底的平面0.5-1m.m.),然後舵離尾支架的中心点為32-35m.m.距離.(因太開會有急舵時的跳尾现像,另加速時低速和高速會產生偏航现像)

舵的位置,是否不同级别的船都一样。还是指这条船?

网友:
我的顺序是

先装轴系,再装舵系,最后装水刀跟压浪板,压浪板不一定要对称,位置合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的重点是压浪板弄短就成了,(注意压浪板底部要高上船底的平面0.5-1m.m.),然後舵離尾支架的中心点為32-35m.m.距離.(因太開會有急舵時的跳尾现像,另加速時低速和高速會產生偏航现像)

谢谢前辈的指教!   第一次装船!没经验!我量了一下!现在舵架离尾轴支架中心点是5CM,按前辈的建议我把舵架往中心移1.5CM,正好是3.5CM,至于压浪板我想先试跑过后再说!
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再次感谢!等装好后上段视频给大家看看姿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意~你这个舵是不怎么适合你这样装的舵不适合~再一个就是有了水刀没那个必要`
要压浪板

怎么不适合!能说具体点吗?至于水刀和压浪板是有不同用途的吧?还请指教!

网友F:
唉,这船我有,可惜还未尽人意,不能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这船我有,可惜还未尽人意,不能给你参考。

没关系啊!可以上张图看看吗!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
先把舵系,轴系装好跑跑看,再根据航姿来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