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陀螺可以这样放么???

楼主(2008-05-07):
垂直放在上边看着比较危险.步线也比较麻烦.可以像我图中那么放么..

网友A:
这个玩意儿得竖着放,你这么放肯定不成的。

网友B:
只要垂直放,放哪都行。记得要远离电机

楼主:
像这样就可以了?是么?

网友C:
原帖由
火星先生
于 2008-5-7 18:25 发表
只要垂直放,放哪都行。记得要远离电机

网友D:
HOHO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是没有放对,正确的是站在侧面看脱落正面

网友E:
放陀螺仪和平衡仪一样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从陀罗的原理上讲可以!

楼主:
尝试了.改了以后放在下面那个方法是可以的.买,了个2手的YT..结果发现这个飞机根本就是8国联军...操..大家买2手还是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