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锂电平衡充

楼主(2008-05-07):
应朋友要求帮我看一下,7.4V 11.1V 平衡接口 华科尔

网友:
看里面的线路结构才知道,,,,但是建议别搞怎么危险的事了,一个LIPO电池可能比着东西贵多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外型尺寸仅比一个火柴盒大一点而已(尺寸为67mm*47mm*21mm,不算适配器重量为52g),从外壳的散热孔能看到里面的电路板,比较的简陋。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充电器里只有一块电路板,想请高手们看看,这个充电器是真正的平衡冲吗?

网友A:
建议LZ把这个拆开上图片吧,如果真的不是平衡冲,绝对不能用

楼主:
拆开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把这个拆开上图片吧,如果真的不是平衡冲,绝对不能用

内部图片楼主已经上了,请看看这个是真正的平衡冲吗?

网友:
很明显不是呀,LZ不要用了

楼主:
怎么说不是。。他充任何锂电如果一节电压是3.80V 接上去他还是会充。如果是有的充电器。只要有两节是4.20V 一节是3.80V时就提示充满。但这款不会。还是在请别人在看一下吧

网友:
明显串充……………………………………

楼主:
串充,从哪里看出来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我顶。

让更多的高手来看看这款充电器吧,也好让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A:
LZ相信我,忠言往往真的是逆耳的,我朋友使用这个充电器把 ALIGN 2100 20C的电池充起火了,,,,原因一直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相信我,忠言往往真的是逆耳的,我朋友使用这个充电器把 ALIGN 2100 20C的电池充起火了,,,,原因一直不明

华科尔GA003会这样?没碰到过 我销售好多 哈哈 算了我叫客户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GA003会这样?没碰到过 我销售好多 哈哈 算了我叫客户退吧

是真的,我自己身边朋友的事,假不了的,这个充我也用过,不过只用过一天就退回去了,那时候我买过华科尔 68B

网友:
我只是侃侃。

网友:
和ESKY的差不多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充,从哪里看出来的。能说详细点吗?

平衡充电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串充+平衡电路,另一种是多路平衡充。

多路平衡充对电池组中的每一节都有独立的充电控制电路,是通常意义上的“真正平衡充”,模友们经常说的平衡充就是特指这种。电路上通常有多路同样的电源和功率调整管。优点是对严重不平衡的电池组能够很好的平衡充电。缺点是输入电流比较大,成本较高。

串充只有一路电源和充电控制电路,对于一致性比较好的电池组,能够有效充电,好的串充,都带有平衡电路,当某一节充满以后会限制电压使其不会过充。

楼主的电路中,能看出来的,电源部分只有一只功率管和一只电感,应该是降压斩波电路,获得需要的电压。

有一只继电器,应该具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反面的贴片元件看不清楚,不好说。

但是绝对没有一点多路平衡充的特点。

网友:
楼主可以只充一节电池,看看能不能正常完成充电。

网友B:
这个是平衡冲,只是用了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原理实现平衡,精度和用单片机实现平衡的一样。。。

网友:
即使用运放来检测电压,这个也是串充。

那个20脚的贴片是运放吗?估计会是什么型号呢?一般四运放不是14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平衡冲,只是用了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原理实现平衡,精度和用单片机实现平衡的一样。。。

最反感托不懂装懂出来乱说

运算放大就实现平衡了?你那是哪门子的平衡 叫人贻笑大方阿

还精度和单片机的一样,笑死人了。。。。。

单片机还有不带a/d的,就说这a/d,也有不同位数的。何来精度一样

楼主:
这个充电器我试过把11.1V的锂电放电到3.80V 其它两节锂电池片为4.20V 。我用了B6 包括ZY-C6都充不了。一插上去就自停,但是用了DN-G2和这款华科尔的GA003都可以充。充好后都是自停,显示都是4.20V。如果不是平衡充的话,他不可能说可以在充,因为好多充电器只要测2片的锂电池的电压就不在充了。但是DN-G2和这款都可以。因为这个电路板只有华科尔的工程师知道,但是他现在的原理是跟平衡充原理是一样的。但是说到过充目前到没碰到过,100个充电器难免有一个是有问题的。960SR充电器也是先串充在平衡,要是其中一节电压比其它2节少太多也充不了,只能先平衡到一样的电压才能充电。现在有的哥们说电路上不是,我真好晕。但有的哥们又说是。我个人认为是平衡充。在看看其它人的说法先

网友:
再顶上给大家看看吧.

我始终认为:真正的高手不是用几千元东西(或更贵的)的人,而是自己DIY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高手,用贵东西的可能是米多,玩模型的技术也可能很高,但技术上并不一定最高.

网友:
刚刚又看了一下,串充是肯定的。

上面有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应该是充2s的时候做负载用的。

我还是那个意见,楼主只接一节电池看看能不能正常充电,平衡冲是能够精确控制每一节充电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串充,但没有平衡供能!别看用了个单片机,但那只是用来做C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