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今天翻船

楼主(2008-05-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新奇达玩具艇上30cm的玩具桨
30CM的浆,船还不要5米长.

网友:
慢点就不会翻了。

网友:
跳的话改小轴角度,改重心,加压浪板,改浆

网友:
电调才17A 太小啦!
B2040KV 多少?

换3S 2200的电池试一试

网友:
真不错 俺比你还菜鸟 支持你一把!

网友:
直轴不好调整,支持一下。

轴套长约40~50毫米,末端位于第二阶梯和船末端连线上方两毫米。电机高度能否降低要您自己想办法了。如果有可能建议换个427尼龙桨。

网友:
爬哥的話讓摟主少走了很多彎路的說

我建議30-35mm

网友:
还是用大A数的电调吧!   电机就因你需要的速度而改变!   50-60的速度好爽啊!

网友:
忘记了这船不是阶梯船,事后才想起来,SORRY!

这船小,二十五六的桨已经足够推力跑起来了。427小桨转速高,省电,基本满足17安的电调需要。调好轴位你也可以把现用的30毫米小桨改小为28毫米的试一下。

“轴套长约40~50毫米”是指露出船尾的长度。19楼阿娇有经验,伸出30~35毫米也不错。重心大约在船体后部三分一位置。

其实电池放电能力强,3600KV2040  7.2V的搭配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上11.1V速度很高易失控,这时如果不换电调还需要换更小直径的桨。电调好比保险丝,当然越粗越保险。

好象还是原配的尼龙万向节,是否顺畅安静?很欣赏你的心态:“想慢慢玩好基本功调好姿态后再上速度……”

网友:
造成跳跃的有可能是船姿角度、船底形状、桨轴角度、重心、桨型等,一般可以根据经验先行确定重心和轴位,船姿大概就确定了,剩下就选桨和微调工夫。我猜会不会是你的轴角大,船体推离水面后船体失去升力再跌落造成反复跳跃?

直轴是3.0还是2.0?如果轴连接难度大,是否可以利用现成的水冷和万向节,另外制作一根长轴,这样电机可移至船仓前部,解决轴角度问题。

制作27~30毫米桨建议选择0.5~0.6黄铜片。

网友:
你好!

本人看你对模友及模型船的熱情,
反正你都明白到先要學習所得到的難题才是对以後的成功是有幫助的
以一條小船來说先要看它能丞受多大的抗浪性及速道范圍才作所為的改裝!(每改動後!試航塲地一定要沒風浪才準).
以我常用來比赛的安装出軸角度也會对船尾出軸位的大少船型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數據如下;
1)先分出船的V位中心線.
2)测出船头到船尾的直線.

网友:
受教,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40电机轴的是2.3mm,现有浆轴是2.5mm,买来的万向节是两头3MM,难搞的是电机轴不上锡也换不了,浆轴应该能上锡。手头还有一个2812的外传轴径是3mm,是,但2812不太适合跑船吧,由于直径较大,若用现有直轴 ...

问题很多,不如快刀斩乱麻,先去掉水冷,电机高度既可下降。水冷式样很多种,以后再增加不迟。
改小角度不仅是解决跳的问题,还能提高速度减少电流,原来一颗子弹确实可以打死几只鸟的。
1500KV2812需要11.1~14.4V,如果针对此船似乎不太适合。
951是什么船?上个图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入水角度为零的话船姿抬升比较高,(实际上入水角度不为零,半浸桨的推力不在轴心处),虽然这样船姿阻力小速度快,但稳定性差,非常难操控。

移动重心看看跳跃有没有明显变化,留意船壳后半部表面是否平滑,有无凹坑,压水板暂时提起……
还有个问题:舵梢比桨梢深多少,薄而深长的舵面其实不适合选择楔型剖面,阻力较大,它也是造成跳的一种原因。建议以上提到的搞完后再换桨,你也许又会有另外感触。

我的小A5虽然是有刷双驱,电压还高三分一依然跑不过无刷,毕竟有刷比无刷输出功率和效率差一大截。你这个有刷电机跑速度可能不合适,还得配个高压有刷电调哦。

如果你改小A5,加水冷肯定免不了。

网友:
反正轴有一点向下的角度比较好玩。压水板能不加最好不加,既然加了就先翘起来吧。
按照你现有的舵比划的长度,还有你舵的剖面与楔型剖面、机翼型剖面的草图。机翼型对减少跳跃有好处。

网友:
第一种方案可以,第二种方案轴长一些不是坏事但角度不合理。建议桨叉前端至少加一片铜介子。

网友B:
水上爬兄,昨天我在参照你的方案装H艇的时候有个疑问,我用的是正浆,电机的反扭力应该是作用在船体右边的,也就是航行起来船体是向右倾斜,那电机应该偏左安装,也就是推力线与船体中心线的角度应该是在左边才对吧!我现在没确定推力线应该在那一边,一直不敢固定周套管,还请水上爬兄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上爬兄,昨天我在参照你的方案装H艇的时候有个疑问,我用的是正浆,电机的反扭力应该是作用在船体右边的,也就是航行起来船体是向右倾斜,那电机应该偏左安装,也就是推力线与船体中心线的角度应该是在左边才 ...

实际上半浸桨除了反扭力主要是偏航的问题,因为正桨出水是向右的。C.K.Y大大在32楼已经提供详细的安装图片,应该对你有好大帮助。至于反扭力的问题只要小船用小桨不会太明显,V型船底是有自动平衡的能力的,安装时可考虑船左侧可比右侧稍重,电调接收机靠左边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啦,我现在就是照CKY大大的图片来安装了,今天下午去试航,希望跑的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我现在就是照CKY大大的图片来安装了,今天下午去试航,希望跑的顺利!

试航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航了吗?

已经试航了,角度偏大了一点,跑起来反而有点向左偏航了,通过水刀和舵修正后可以跑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