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怎样拆AB胶粘住的电机座

楼主(2008-05-07):
提示:

网友A:
冷冻可以~好像是……

网友B:
电烙铁试试.AB胶水好象怕热.

网友C:
各施各法,AB带用,拆时都是用刀搞开的!

网友D:
电烙铁,好好用

网友E:
电烙铁````??
可行`~?试试才行啦

网友F:
用大家说的方式试一下吧。

网友G:
最好是用砂輪機,不会影响玻璃钢的强度,最方便是用电烙铁。

网友H:
其实用电吹风吹2分钟,等1分钟后再吹2分钟,那个尖嘴钳夹住要拆得部件,左右摇摇就下来了,
其实AB胶水毕竟是环氧的,除了对金属和玻璃钢黏性不错,对热塑性塑料黏性都很差的,只不过环氧的硬度比较高,大家以为粘住了而已,稍微加热就变软了,很容易拿下来的,呵呵!

网友I:
我通常做法,,什么都不干,直接一拗,,,就下来了,前提是,结构比较坚固的船体~

网友J(2009-04-08):
热风枪加热,很容易就掰下来了

网友K:
我用水灌到船裡面,用打磨頭一層一層得磨掉樹脂。
但是水會甩到到處都是。。。

网友L:
15W电烙铁 刮就好 ~

网友M:
又学到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