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扣子老喜欢掉出来。

楼主(2008-05-08):
有什么办法防止吗?

网友A:
翻老帖啊,有老鸟在球头上上一层502进行改善.
但是,据说老掉出来也有它的好处,防止其它部件更大的损失.

网友B:
是保护措施,如果扣子是不会脱出来的,那坏的就是大浆了

网友C:
其实就是因为材料太软了,边上磨损滑掉了:(
以前好像见过用回形针做扣子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2樓3樓說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