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充完电池后,用万用表量电压,结果电压会慢慢的一直 ...
充电器充完电池后,用万用表量电压,结果电压会慢慢的一直往上升,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8):
充电器
充完
电池
后,用万用表量电压,结果电压会慢慢的一直往上升,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要等电池冷却后在测.

网友B:
一般,充电,和飞完,都不要马上测电量~需要等几分钟之后再测~

网友C:
奇怪了,是用充电器放完电吧?

网友D:
原帖由
gale
于 2008-5-8 10:16 发表
奇怪了,是用充电器放完电吧?
大虾的观点就是厉害! 我想不是lz笔误,就是lz误操作了

楼主:
电池冷却一会儿后刚搭上测电压确实在12.6V了,但如果用万用表一直搭在电池那电压又慢慢的升高了?????

网友E:
用万用表一直搭在电池上坚持三个小时就不会升咧

网友F:
误操作。开着控用数字表,表笔感应到射频信号,形成微弱电压干扰

网友G:
万用表电池电压低了指示的电压会慢慢升高

网友H:
是不是充电的时候正负级接反了 呵呵

楼主:
还是九楼高手回答正确,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