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3.5 的问题 求助个位了 在线等!!!!!!!

楼主(2008-05-08):
我安装了G 3.5  前天好不容易 连接了 ESKY A0905  现在能飞了 各个舵机 方向工作正常 不过飞机现在 很贼 不是一般贼  相当贼  贼的都吓人 很难控制的   大家有没有啥方法 能把 这问题解决啊

网友:
选大点的飞机,先适应一下就好了。

楼主:
不是适应的问题大哥 ! 这不是我技术的事情

我都  现在 油直 悬停 航线飞的都明白人了         绝对不是个人技术问题 !    不是一般贼  相当贼!!!!!   是人就飞不了!

网友:
說個朋友真實案例

朋友 : 老闆 怎麼安裝完G4不能操作呀 這樣買了不能玩沒用呀!!!

老闆 : 請照說明書按部就般安裝是可以玩G4的

朋友 : 老闆 照說明書安裝 還是不能玩呀

老闆 : 能請你看一下升級安裝說明書 可能這步驟安裝錯誤

朋友 : 我電腦程度我相信因該算很好了  你的安裝光碟絕對有問題  保證絕對不是我安裝問題

老闆 : 我沒說你電腦程度問題 是希望你能照安裝說明書安裝  請再確認一下安裝程序 若在不能玩G4 讓你退貨在補賞你郵資費用

過2天~~~~~~~~~~~~

朋友 : 老闆 為什麼真的照安裝安裝說明安裝真的可以玩了

老闆 : 恭喜你可以玩了  但是安裝遊戲不是跟你電腦程度多厲害有關係的  不管任何產品有說明書還是要看一下
若有人教導那問題可能會更快解決的.做人不要太自信.最少相信1下教導人的方法試試看.會解決也說不定唷

朋友 : ......................................

网友:
对啦!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安照说明书上的从新安装一次试试吧!

     问题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请楚的,最好还是找找身边有没有朋友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
真的很稳定的,搞不定的话请本地模友帮忙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