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也有生产固定翼产品

楼主(2008-05-08):
这个是给固定翼还是给直升机用?
又可以测试
舵机
也可以量电压
应该很好用,有人有吗?

网友:
舵机测试器+电池显示器。那个电机只是带个浆来负载测试。

网友A:
亚拓有生产固定翼产品,祥情请上亚拓官方网站查寻
那个桨是亚拓产的固定翼用竞速桨
原配亚拓产的竞速机
那个电机KV为2550 是亚拓产的竞速机的推荐配制

网友:
哇靠,那个盒子还可以测转速。

网友B:
不是测转速吧!只是用来作开关调速用的吧!

网友C:
功能多嘛

网友D:
1)可以檢查8CELL電池
2) 當電池顯示器
3) 可測轉速
4) 可檢測舵機是否正常
5) 裝機時,可以直接調整中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