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轻木飞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5mm,2mm板,4mm杆,5mm杆就差不多了

网友:
1mm~1。5mm蒙板
2mm翼肋,再大的飞机就用2。5mm~3mm的
4mm或者5mm开梁

网友A:
飞机里不需要桐木和航空层板吗?(我不懂,瞎说的)LZ准备做多少级的飞机啊?

网友:
1MM蒙皮,小飞机翼肋使用1MM的,翼根附近翼肋使用2MM的,主梁可以使用4X4的,机身隔筐可以直接拿3MM的板子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里不需要桐木和航空层板吗?(我不懂,瞎说的)LZ准备做多少级的飞机啊?

肯定需要了啦~~~~

网友:
1米左右的可以不用,商品机一般是要用层板的,手工DIY,层板很不好开,仓身隔板一般使用两片轻木木纹交错粘起来

网友:
一般机身隔框受力大用层板吧,就是打工不方便
两片轻木木纹交错粘合,没试过,不知如何呢?

网友:
我也打算做轻木机,也来学习。想做80CM左右的吉比,板身上电,那板用一块楼空还是木条粘合的好?

网友:
呵呵,轻木机都是买的。KT板机倒做过好多了。现想做一架轻木F3P类的。

网友:
层板可以在当地买装修用的三合板,2MM的,选质量较好的。
可以用厚度0.2~0.4毫米的线锯条割层板

网友(2008-09-27):
非常及时的帖子,谢谢。

网友:
这个深奥..这个深奥..

我还停留在做KT的阶段..什么泡沫机..轻木机..暂时还没有想过..

网友:
切层板,美工刀,多次进刀,第一刀不需要重,划出痕来就够了,起定位作用
轻木,美工刀,越锋利越好,不要舍不得把用时长的刀片头拿掉
不管什么木,切时都要注意木纹方向

轻木主要用在冀肋和蒙板上(含机冀和机身蒙板),还有轻木条作为机身结构条(1M左右的机最大不需要超过6mm条,一般4mm条就行,可以买4mm厚的板来自己切比较省钱)

冀肋一般用2mm的B级轻木片,一架飞机的量要看冀型,如果是练习机或者3A机,大概需要2-3片就够了,如果是3D,那至少需要4-5片左右才够(一片最多能切4条3D机冀肋,一架3D机通常有10条左右的全肋和相应数量的半肋,还有冀尖也相当于两片冀肋,一片轻木通常只能切两片这种冀尖片,因为形状问题),省料要点,先把两片粘成一片宽的再切。

机身框架及防火板:防火板必须用层板,到建材市场买一大块2mm左右的也不过就是30块以内,可以用N长时间都用不完,质量一定要先好的。买回来后放置一定要平放,不然以后做机麻烦事多。  特别提醒,1M冀展的机用2mm厚的防火墙已经够了,但是再大的机必须是双层也就是4mm厚度以上。
至于机身隔框,完全可以用C级3mm厚的轻木搞定,当然如果飞机而在于1.4M冀展的,还是用层板,2足矣。
机身结构板,可以用层板做,也可以用轻木做,用轻木的话,先用2mm的B级片材,重量轻,强度够用。想省钱就层板吧,多打点减重的洞。开洞注意别开直角收边的,圆型有助于分散应力。

机身搭条,1M左右冀展的机,4的条子就OK,如果搭条较多,3都足够了。

另还需要1-2片6mm的片材,用来做水平和垂直,就是尾巴了。

所有粘接均可以502搞定,502对木结构的粘接效果异常霸到,当然,防火墙最后上一层环氧还是必要的。

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交流。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自己做飞机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三合板非常难割。

是的,我用电动铣刀进行切割。

网友(2012-03-10):
学习不少经验,感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一招,可以用在不是重奌結構.一米半用過.打打印在西卡紙,刻下來要強就二片夾2mm-4mm真珠板,要輕就一片加真珠板,真珠板不用先刻是紙片貼好在刻下來,超省工的,有方法用電腦刻字嗎我是不知道有的話就可量化

网友:
正好修过一架轻木机,顺便给你上张工具照:木井方迷你刨、中 国上海钻石牌手雕花工锯(加工层板的好帮手)、蒙皮烫斗、钢尺、美工刀,还需要细砂皮、小钻等,一般部位502粘接,加强部位用AB环氧胶。

网友:
感谢  “南方的北极熊”  给我上了这一课,让我学到了知识,我现在还做不了轻木飞机,但我有两架成品轻木机,一架小塞摔坏了要修理,一直不知到底要用什么胶水才好,用502有点不放心,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没有做不了的 只有你不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