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 马达 求助!!

楼主(2008-05-08):
前几天空中600XL轴断了熄火降落成功只损失马达 今天早上换上了以前升级换下来的600L 结果更惨 空中冒白烟 电机电调一起烧了 估计是电机耐压不够 烧了短路连电调一起烧了 亚拓100A ~ 刚升级的!!

没办法了 都是原厂升级的了一样烧~  现在只能找其他电机电调了  请各位帮我推荐款好用的~ 谢谢啦~

网友:
是不是電流太高了.
600CF飛了也1年半了 馬達電調也都沒問題
是不是組裝上 飛機的順暢度不夠?個人猜測

楼主:
谢谢famg 我用的电池是有点大 可以不至于啊 飞3D电池弱了不行啊

网友:
600xl电机轴有一个很深的磨痕,可能是轴承坏了,产生高温造成电机轴断的原因
600L可能是电机温度过高,造成短路的

楼主:
原因应该就是5楼讲的那样 现在有比这个电机电调还妥当的马达电调吗
我夜不是经常飞 加起来不会超过50个起落 电调两个烧两个 75 100 的 电机两个600L 600XL 也不应该是我调整的问题 我的600NP飞得比600CF多 就没有这些问题 450 V2我也有 也没没出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应该就是5楼讲的那样 现在有比这个电机电调还妥当的马达电调吗
我夜不是经常飞 加起来不会超过50个起落 电调两个烧两个 75 100 的 电机两个600L 600XL 也不应该是我调整的问题 我的600NP飞得比600CF多 就没 ...

600電機對組裝要求是比較高的,而且螺距與油門的搭配要求更高,如有不愖,很容易發生與lz相同的情況

网友A:
farng
二级士官

#2

是不是電流太高了.4n4Z7w5C&g0W9W;V
600CF飛了也1年半了 馬達電調也都沒問題5B-A'K4S;?!I)P
是不是組裝上 飛機的順暢度不夠?個人猜測

CHI11211
版主

#7
发表于 2008-5-8 16:48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0Z+u#b$Q3D/~1z
N3\&G"x;z*r O4Z
600電機對組裝要求是比較高的,而且螺距與油門的搭配要求更高,如有不愖,很容易發生與lz相同的情況

我来总结下两位写繁体字 朋友的意思吧:总之呢,亚拓的东西出问题了就是你自己没有调整安装好的原因.亚拓的东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要来责怪亚拓的东西了!!

楼主:
楼上说得好啊~   烧电机 电调 也不是只有我发生过 怎么就没人给我推荐个别的电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总结下两位写繁体字 朋友的意思吧:总之呢,亚拓的东西出问题了就是你自己没有调整安装好的原因.亚拓的东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要来责怪亚拓的东西了!!

1) LZ從頭到尾也沒說亞拓怎麼樣,他只是希望有人建議其他電機、電調
2) 我只是說 "600電機對組裝要求是比較高的,而且螺距與油門的搭配要求更高,如有不愖,很容易發生與lz相同的情況",    建議他組裝和調校可能有問題要注意

我不知道你的想像力這麼豐富

网友C:
由于设计或者安装的原因,造成轴和轴承的内圈无法紧配合(工艺要求紧配,所以安装和拆卸都要求特殊工艺如配合冷热拆装,同样地,维修时即便轴承完全散掉,内圈也应还在轴的那个位置不会松弛),很明显,断轴之右端铜垫片左侧处的磨损正是走内圈所致,请使用该款电机的人及时检查此处,若非紧配或发现内圈和轴松动,则需及时处理,否则命运只有一种……另外,也请有新电机的飞友看看,新件此处的配合情况如何。忘了慰问一下lz,够郁闷的,个人感觉断轴之因不在你,而烧却是因你操得太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LZ從頭到尾也沒說亞拓怎麼樣,他只是希望有人建議其他電機、電調
2) 我只是說 "600電機對組裝要求是比較高的,而且螺距與油門的搭配要求更高,如有不愖,很容易發生與lz相同的情況",    建議他組裝和調 ...

说来说去你的意思还是强调于爱好者自己的原因.你怎么就不说亚拓的东西质量有可能不过关呢?

网友:
那換個方式說

從圖片你看到什麼結果?

我看到的和五樓的模友是相同意見

网友:
如果600L的转子没有退磁,你可以尝试把600L的转子放到600XL上,应该问题不大.
电调可以考虑用好盈的100A.虽然比较重,但用料实在,问题很少.
我在考虑把电机前端的轴承加大些.
但600的电机温度真的很高,飞机很顺畅的情况依然很高温度.
这样轴承很快就坏.
我的马达和你断得一样,但轴承还是很顺畅的,估计轴承要和轴紧配合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国外也有很多案例.他们转用Z30马达或其他马达,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繁体字的朋友在亚托版越来越多,越来越看不惯.有点亚托官网论坛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设计或者安装的原因,造成轴和轴承的内圈无法紧配合(工艺要求紧配,所以安装和拆卸都要求特殊工艺如配合冷热拆装,同样地,维修时即便轴承完全散掉,内圈也应还在轴的那个位置不会松弛),很明显,断轴之右端 ...

可能厂家考虑到生产组装和日后维修,并没有采用紧配合安装.因为前后端盖都是螺纹连接.如果采用紧配合,拆卸会麻烦很多.

网友(2008-06-18):
600L和600XL的问题是一样的。前天拆开后发现,马达2端的轴承被后盖和轴压得很紧,根本没有任何轴向间隙。
600L飞了30次不到,下面的轴承就坏了。现在我改用陶瓷轴承并留适当轴向间隙,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网友:
咋大电机也会这样嗫,原来以为无刷=耐用,看来我思想还是不够解放

网友:
另外发现马达铜齿不同心,估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各位发现马达齿转起来有径向摆动,请务必更换。
大功率的马达对零件的加工要求一点都不低。

网友:
我们的600CF的电机也坏了,就是轴承造成的75A的电调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無刷=耐用,是沒錯的!

但是保養就是中間的等號!

楼主:
这个电机的轴承坏得很快啊 还有温度特别高 得找个办法决绝下

网友:
我想我找到轴承容易损坏的原因了.
原因在于下轴承不是直接固定在电机底盖上,而是固定在锭子的固定套上再固定到底盖上.
而这个固定套的有效定位长度很短,安装时非常容易产生轻微的歪斜的问题,这将直接导致下轴承和上轴承不同心.
由于安装精度没法保证,有很大的离散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的马达可以用很久,而有些人的只能飞几次.
能用很久的他的马达装得比较好些,锭子装得比较正.
解决的方法是改结构,让下轴承直接固定在马达下端盖上.而不是固定在锭子固定套上,这样可以有效保证上下轴承的同心度.从而解决问题.
高速运转的轴承必须保证非常高的同心度,否则轴承非常容易损坏.
这个结构在430上缺点还不算明显,因为电机轴比较短,定位长度相对比较长.同心度偏差不大,但到了600上面,600的轴要长很多,结果导致误差成倍提升,结果就是电机容易损坏.
500的马达相对600锭子更长,更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改成这样的结构可以避免发生这个问题.
同心度由马达端盖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