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桨应该怎样装才是正确的?

楼主(2008-05-08):
想请问一下,桨应该怎样装才是正确的?前拉式与后推式一样吗?

网友:
不管前拉后推   有字的一面永远面向飞行方向

楼主:
但有字的一面面向电机的话,可以直接装在桨保护器上,但反过来不行,可能需要扩孔。

另外问一下,如果想用桨夹的话(就是那个有螺帽的东东),是不是必须得扩孔才行?并且要将整个孔全部扩大才能装进去,但这样会不会影响桨的强度啊。

网友A:
LZ把你的手窝起来,看哪一面能装的住水,同样,桨的哪一面就兜得住风,兜得住风的那一面向着机尾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把你的手窝起来,看哪一面能装的住水,同样,桨的哪一面就兜得住风,兜得住风的那一面向着机尾的方向

形象~呵呵~~~

网友:
开不开孔,主要看能不能插进去,插不进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