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27的重点 大家看图

楼主(2008-05-08):
大家看看 我准备做这个SU-27 重点在这 对不对 ?

网友A:
对的
再靠后些也可以

网友B:
不是重点是重心,差不多就是那个位置。

网友C:
跟我的图是一样的.
我的飞机都生霉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试飞.

网友D:
重心在那也应该可以的,前一点好飞点。

网友E:
腰推的,选电机跟桨很重要呀!

楼主:
我把翼展喷绘到 57CM 动力用C20KV2900 用11伏的电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图中的重心指的是静态时的重心位置吗?一直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