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已解决]新手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08-05-08):
六通电直里为什么皮带传动的直升机优于带尾桨电机
一个大哥给我的答复:3D机要做大量的动作,尾桨电机电刷受不了这种折磨。

还有,本人刚在TB上买了一块E016的电池,型号是:0180  11.1V 1000mAh,怎么识别真假?

网友A:
还有,本人刚在TB上买了一块E016的电池,型号是:0180  11.1V 1000mAh,怎么识别真假?

不知道!

六通电直里为什么皮带传动的直升机优于带尾桨电机?

我的理解是这样:尾部的推力(拉力)需要瞬间大范围的调整,
尾马达带固定桨距的桨,马达由于转子、桨的惯性问题调整的加速度相对低,
尾桨变距系统的可以做到推力调整范围大、反应速度快所以比较有优势

其他的问题还有尾电机不能做到太重,相对有刷电机,无刷电机加速更慢,减速倒是快
等等其他因素

网友B:
016的原厂电池不是1250毫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6的原厂电池不是1250毫安的吗!

不知道啊,我买的时候提供的是0180锂电,11.1V 1000mAh

网友:
求救! 我的lama4,入手后秒炸,外观无损伤,舵机可正常遥控动作,就是螺旋桨怎样都不会转,请问到底是马达坏了还是4合1坏了呢。。。。。

楼主:
你拿万用电表量一下就知道了。量之前记得把桨摘下来,或者就把马达接线拔掉

网友(2008-06-30):
引用 网友A:
还有,本人刚在TB上买了一块E016的电池,型号是:0180  11.1V 1000mAh,怎么识别真假?

不知道!

六通电直里为什么皮带传动的直升机优于带尾桨电机?

我的理解是这样:尾部的推力(拉力)需要瞬间大范 ...

个人觉得有一点可能比较重要:皮带/尾轴传动可以保证尾桨的转速和大桨的转速成固定比例,这样只要比较小的舵量就能平衡转矩的变化。反之尾电机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尾电机的型号无法解决不同油门下锁尾的原因。

网友:
我的飞机就是索不了尾巴。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