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线直流无刷马达怎么驱动

楼主(2008-05-08):
大家好,希望做技术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三线直流无刷马达是怎么驱动的,三线该怎么接,怎么实现调速,谢谢了呀!

网友A:
要用电调才可以转.3根线可以随便接.如果发现马达反着转.把任意两棵线调换以下就可以了.变速就的靠电调来完成.

网友B:
纠正一下你的错误 3线的一般是无刷的 那根本不是直流电机 一般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网友D:
你看一下无刷和有刷的区别就知道了
说明在这里http://www.lnimx.com/BBS/showtopic-287.aspx

网友E(2008-06-07):
三线直流无刷马达这种提法不对,无刷马达是交流马达,电调的作用是将电池的直流转变成交流供给无刷马达,同时根据油门的变化对输出的交流进行变频调整,起到调速的作用。无刷马达是无传感器的,它是用软件对马达磁场的位置进行捡测并进行换相,这样才能产生旋转的磁场使马达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