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试过GL450的熄火降落功能?

楼主(2008-05-08):
我调试450的时候发现,把天九开关A扳倒状2的时候,螺距变大,动力被切断,螺旋桨靠惯性转动。那么是不是在飞行的时候,可以通过手工控制这个开关来测试熄火降落? 一般多高是安全的,熄火降落的时候是否对飞机冲击很大?

网友A:
熄火开关就是用来熄火降落的,不过450这种级别要想完成漂亮的熄火降落困难很大,机机越大越好做

网友B:
模拟器里用engine hold 功能试试就知道了,2米左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