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襟翼的塞斯那,降落的时候襟翼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08):
从来没有飞过带襟翼的飞机,今天飞了,但是当降落的时候放下襟翼的一瞬间,飞机抬头,并很快失速坠毁,想请教一下,在模型中,怎么设置襟翼?是不是需要设置混控,量怎么设??

网友A:
襟翼放下,会导致主翼升力增大,破环飞机的纵向平衡,使飞机抬头,进而失速。所以飞机在放下襟翼时必须要有配平。现在的遥控器都有“襟翼—升降舵”混控功能,用升降舵来配平主翼升力增量,但是混控量视机型不同而不同,需要在飞行中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放下,会导致主翼升力增大,破环飞机的纵向平衡,使飞机抬头,进而失速。所以飞机在放下襟翼时必须要有配平。现在的遥控器都有“襟翼—升降舵”混控功能,用升降舵来配平主翼升力增量,但是混控量视机型不同 ... [/谢谢楼主的回复,但是能指点一下具体是怎么混控吗??就是放下襟翼的时候是应该拉升降舵还是推?还有襟翼放下的角度是应该多大合适呢?比如50的塞斯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放下,会导致主翼升力增大,破环飞机的纵向平衡,使飞机抬头,进而失速。所以飞机在放下襟翼时必须要有配平 ...

襟翼放下,导致主翼升力增大,那么尾部升力也要增加。至于要尾部升力增加是要拉还是推,我想LZ能想明白的。
还有,由于及行不同,重心位置、头尾力臂、升降舵效率甚至个人习惯不同,混控量是要自己摸索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大家觉得在飞象真模型的时候,襟翼是不是真的有用??谢谢大家!

网友:
大型的时候比较有用,虽然没用过,但是感觉得很能缩短许多滑跑距离,小型的用了没意思,我想至少90级以上像真才用襟翼吧。

网友:
襟翼的作用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翼型甚至是机翼的后掠角,其中原因,大家可以自己想想。我飞过60级的G202,46级的CAP232,和改装过的25级的练习机(主要是改成每侧副翼独立舵机),都能感觉到襟翼的作用,不过数CAP232的作用最明显,因为CAP232襟副翼面积大,而且翼型相对厚度大。

网友(2008-07-27):
发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