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请教3S锂电电芯如何重新焊接

楼主(2008-05-08):
手头有飞450的3S锂电:两块15C 2200MAH ,两块20C 2200MAH,品牌参数都相同,每块电都有一片电芯单体破损,导致四块
电池
几百块钱的浪费,想重新组合成一块好的15C和一块20C,拆开看过电池结构,但没有相关重组经验,想请教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简单说下操作细节和要注意的问题,如果有图文并茂的帖子请给个连接,能直观参考那就更好了,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注意电池正负极不要旱反 焊接时要小心短路

网友:
..都拆一片当2S用。。。。。

网友B:
电池每片之间都是用双面胶粘得死死的,在拆开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搞变形了或破皮了。
每组电池都是采用串联的接法,每片电池都标有正负的,记住不要短路!
不过组装回来的估计也不耐用!

网友C:
正极接负极,负极接正极.串联

楼主:
正负极性的问题和短路的问题都会注意的谢谢~关键是每个电芯的极板好象不是那么容易焊接的感觉,还有在焊接的时候导热导致电芯发热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D:
我也很相知道答案啊,我目前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E:
给你个 忠告 电池不是随便两个看起来参数一样就可以组合在一起的!!
由于电池内阻的不同 厂家是经过多次筛选 才进行组合的 所以两块看起来相同的电池 实际的内阻不见得 相同 所以建议 LZ 把3S 电池 直接拆成 2S 的电池用 这样可以保持原由的 两块电的 单体性能相同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忠告~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不过我这些电芯都出自同一品牌和参数~我想先试试~毕竟有点可惜~苗头不对我会适可而止的呵呵~实在不行我再改2S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