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过滤自配油啊

楼主(2008-05-08):
我按比例配的油飞直机,已经报废2台三叶46H的
发动机
了,飞一会熄火,听说要过滤一下或者放一段时间才可以用,有什么好办法把油过滤呢,试纸太慢了

网友A:
那就放一段时间咯。

网友B:
好像有过滤网的!

网友C:
用800目的滤网或快速滤纸。最简单就是用丝袜

网友D:
放一段时间,用的时候抽取上面一曾。感觉很好,我是跑船用

网友E(2008-07-25):
过滤效率太低了,再说个人的过滤设备根本达不到效果。
最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配好以后沉淀,等到油变清澈了,抽取上层的使用。

网友F(2008-09-14):
最好用滤纸,如果你的发动机用的不是过滤的油
时间长了机器里边后沉淀很多油泥。过滤还是比静止好的多,而且不会浪费

网友G:
 用机器过滤 有卖过花生油的快啊 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