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混控发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8):
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四通道的雷鸟4代,玩了几次后发现,加电后很快就自动保护断电了,仔细检查后发现,加电后拉油门,不知哪里嗡嗡响, 然后马达才开始转,几秒钟后,混控开始发烫,把外壳烫了一个洞~~ 这是怎么回事呀? 现在把
电池
充满后,插在飞机上,拉油门,马达转一两秒钟后就自动断电了,并且,马达转的时候,
舵机
乱抖,混控很烫~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呀?都需要换什么配件?哪里能买到呀??

网友A:
电压过高?电池充的太饱了?

楼主:
哪里的问题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什么混控? 不会是把4合1当成混控了吧?

楼主:
就是4合1里不是接收的那一部份~~拆开外壳可以拔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