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以外的話題

楼主(2008-05-08):
雖不是Wing 的相関資料,但廷實用的。

http://tw.youtube.com/watch?v=DhJV2oHj6So&feature=related

楼主:
在中國大陸內,是否看不到這个綱站的??

网友:
可以看到啊

网友:
这个是G3的教学视频嘛....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A:
有谁知道怎么搞出1楼视频中G3右上角那个JJ形态的小窗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怎么搞出1楼视频中G3右上角那个JJ形态的小窗口啊?

用视频编辑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怎么搞出1楼视频中G3右上角那个JJ形态的小窗口啊?

很Easy嘛~ 选择 - Window - Gadget - Binocular,或者是直接按键盘上的"3"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LS,解决了我当JJ飞远时看不清JJ形态的问题,特别是当我用本本玩G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