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

楼主(2008-05-09):
请大家介绍些,如何判断电热式发动机贫油和富油的辨别方法。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起。

网友:
贫油的时候发动机拨起来很轻松,到上止点的时候也没有暴燃的感觉,富油的时候拨起来没到上止点的时候就会感到有阻力,甚至会反弹.
其实拿到发动机摆弄一会就有感觉了.

楼主:
ls的我的发动机已经发着了,不过就是一弄风门就熄火,还有就是轴承(连接螺旋桨的地方)有浸油的现象,不知是不是密封问题?

网友:
富油:启动后声音沉重;周期性的快慢变化(类似打乎噜);化油器口可见跳动的油滴;熄火前化油器会发出几声“扑呲、扑呲”后停止。
贫油:很难启动,启动后声音轻飘,开大风门会突然声音变轻,象泄气的皮球,停止转动。
象你说的情况可先发动着发动机,不要动风门,慢慢的关小主油针,如发动机转速升高,说明是富油就再继续关小主油针,直到发动机声音连续、清脆。再开风门就不会熄火了。就可进入磨车,或调整(细调)
如减小主油针很快熄火就是贫油,这种现象不太可能的因贫油的情况下是很难启动着的!!!

楼主:
谢谢ls滴~~~我再试试。那有浸的现象呢,谢谢大家。

网友:
看化油器有没有油滴喷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滴~~~我再试试。那有浸的现象呢,谢谢大家。

新的也一样,前轴承要靠燃油的一小部分从前轴承油道进入前轴承,会有一些浸出来,没关系的,说明前轴承有可靠的润滑。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