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电调的控制

楼主(2008-05-09):
我自己制造的电调是串口控制的
不知道商品电调是怎么控制的,一根线,什么线,请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产生一个1ms-2ms的脉冲信号,频率在50HZ-80HZ
也有更高的.
这样的响应速度没有TWI的快了.
不过模型一般不对速度和位置不做闭环控制,没有必要做这么高的响应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是这样一个脉冲
就是不知道电调用什么方式获得这个脉冲
输入捕捉?
AD采样?
TWI?
USART?

网友C:
一般是AD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AD采样一次在50--200微秒,而电机在高速时的换相周期只有600微秒左右,
除外过零检测和计算的时间,没多长时间来AD了呀?

网友E:
用输入捕捉吧?

网友F:
不用AD这样麻烦了,
用单片机内的计数器,测量脉冲宽度的时间,
1毫秒是油门最低点,2毫秒为最高点

网友G:
都是高人!

网友H:
高人的东西看不懂!需要 多学习才行!

网友I:
WOTI
如果我记错,那我道歉。但好像我这是第2次看到你在误导别人了。
什么时候时间量的控制信号可以用AD接收了?
LZ的单片机水平有待提高,既然知道是个脉冲,那第一反应就是用定时器去计时间。这属于单片机的使用常识问题,没什么可多说的。

网友J:
原帖由
woti
于 2008-5-10 00:29 发表
一般是AD采样。。。。。
误人子弟也不能这样啊。
大部分的通用电调、接收机一般是用中断,用AVR的捕获也是很好的。少数的特制电调用TWI或者USART通讯,不具有代表意义,至于AD,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J:
另:接收机出来的信号是一个20ms周期的PWM波,1ms脉宽表示-100%,2ms脉宽表示+100%

网友J:
我这里有几幅波形图:
http://bbs.mx3g.com/thread-169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