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8平衡仪请教

楼主(2008-05-09):
近日够入FS8平衡仪,在网上搜了相关调整方法,有一个问题不是太清楚,CPD4带有感度调整线,可以通过遥控上的设置来直接调整感度,但是FS8配有接收机,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遥控直接调整感度,如果可以,是用第几通道来控制感度,我的控是FF9,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看说明书不仔细呀

Options for controlling flight stabilization
FS8 Co-Pilot™ can be controll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The
methods available to you depend on the capabilities of your radio
control system.
􀂄 Proportional control. If your radio system has an unused
proportional control channel (usually a knob or lever on the
transmitter), it can be assigned to turn FS8 Co-Pilot™ on and
off, and to adjust sensitivity during flight. You’ll be able to
set sensitivity between minimum and maximum—based on
flight conditions or desired performance—at any time.

􀂄 On/off control. If your radio system has an on/off channel
(usually a switch on the transmitter), you can turn FS8 Co-Pilot
™ on and off during flights. When FS8 Co-Pilot™ is on,
its flight stab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et by the Pitch and
Roll Throw controls on the receiver (you can only change this
setting when the aircraft is on the ground). When FS8 Co-Pilot
™ is off, the aircraft functions as it would without a flight
stabilization system (although FS8 Co-Pilot™ still trims the
aircraft).
With on/off control, it’s much easier and quicker to move a
switch (versus rotating a knob to the right spot with proportional
control).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move between aerobatics
(without FS8 Co-Pilot™) and straight/level flight (with
FS8 Co-Pilot™).

Manual control. If your radio system doesn’t have any unused
channels, FS8 Co-Pilot™ is always on during a flight.
Its flight stab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fixed by the Pitch
and Roll Throw controls on the receiver. To change sensitivity,
you must land the aircraft and manually adjust the Pitch
and Roll Throw controls.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是不仔细,而是根本就看不懂啊,说明书我有,要是能看懂,何必在此发贴询问?

网友:
是能看懂

网友:
1. Press the CALibrate Button 1 time. The LED blinks 3 times
(and repeats slowly), indicating FS8 Co-Pilot™ is in Flight
Stabilization Setup Mode 3.
2. Move the knob, slider or switch you want to use to control remote
on/off.

上面的能看懂么?1)按CAL进入setup mode3  2)动一动你想来远程控制的旋钮或开关即可

楼主:
我所问的是调整感度啊,不是平衡仪的开关。

网友(2008-06-24):
只有设为knob方式时才可以遥控调整感度。如果是开关方式只能在地面调整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