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器天线断了

楼主(2008-05-09):
我那E-SKY 的接受器的天线断了,请问用什么线可以代替啊?

网友A:
找跟相似的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原帖由
bob488884
于 2008-5-9 10:01 发表
找跟相似的电线就可以了
接收机天线是超多股的,你注意看一下就知道了。天线断了焊起来就OK了。

网友C:
断在哪里,如果是从中间断的,找一根相同长度的电线焊上,如果是从根部段的,直接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有个国产的两通接收,就是普通电线,当时就找了根差不多的换了,用了一年多了,没问题,当然,进口的没拆过不知道,呵呵

网友D:
焊回去~~~没问题~
长度是1/4波长

网友E:
如果绞烂了。要换根什么样的天线 ?原装的天线是很多股的

网友F:
只要是多股铜线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