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5-09):
1)为啥x6的放电功率比2006小了一倍?
2)为啥X6没有排风扇的进风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为啥x6的放电功率比2006小了一倍?
2)为啥X6没有排风扇的进风口?

1:2006的放电功率我不太清楚,但是X6我是感觉小了点,我基本上放电都是用飞机来放,如果满电在X6上放,太耗时间了(后了解原来的2006放电功率是24W 后来考虑到夏天使用的温度 也改成12W了)
2:X6散热不是主要靠风扇来散热,是靠背面的散热片散热,冲3S 2200 风扇不会转,充6S时才会转,但充电器基本是没什么温度的,X6的散热应该不成问题,放电的时候那整个机壳都热了,因为放电时
  是靠放电管产生热量来放电的,

网友A:
搭车问一下:X6不能对铁锂进行平衡充电,如果用瑞集平衡模块能兼容吗?是否已可以实现对铁锂的平衡充电?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X6不能对铁锂进行平衡充电,如果用瑞集平衡模块能兼容吗?是否已可以实现对铁锂的平衡充电?谢谢

记得2.26的版本已经可以对铁锂进行平衡充的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了,

好电池才是硬道理, 用三星的数码相机充电器DIY的纯3路独立充 到现在截止电压用机械表测量能到4.2整  价格才90而已。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2.26的版本已经可以对铁锂进行平衡充的

麻烦火警帮忙确认一下可不可以对铁锂进行平衡充,谢谢 。
如果可以就用它了。

网友:
好像可以的,要X6官方来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麻烦火警帮忙确认一下可不可以对铁锂进行平衡充,谢谢 。
如果可以就用它了。

我给你明确的确认一下,X6最新的软件可以支持2~6cells 磷酸铁锂(A123)平衡充, 或者1~8cells  磷酸铁锂(A123)串充。

网友:
我说楼上的你累不累啊,人家好好的在讨论技术问题,你非要进来插一嘴,你难道真的没感觉到你这种行为很讨人厌么,好好一个技术论坛就这样被你搞的乌烟瘴气。

网友:
拜托你有事说事,不要搞人身攻击。大家都是成年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明确的确认一下,X6最新的软件可以支持2~6cells 磷酸铁锂(A123)平衡充, 或者1~8cells  磷酸铁锂(A123)串充。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