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CF侧板螺丝问题

楼主(2008-05-09):
请教大虾,500侧板上有一大部分螺丝为什么用自攻螺丝(T2.6),而不象以前450一样用普通的内六角螺丝.
若是不用原厂的自攻螺丝,还可以用其他什么螺丝来紧固侧板呢

网友A:
凡是与非金属件的连接,都是要使用自攻螺丝的。
因为自攻螺丝的扣距大,且螺丝是前边细后边粗的,这样才能保证连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