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火花塞请教

楼主(2008-05-09):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火花塞的使用寿命,是坏了换,还是有一定的使用时间?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是坏了才换,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时间长了老化了,要更换,否则着车不稳定,那个东西如果发动机调好了不容易坏,但是还是得有一两个备用

网友B:
一般是坏了才换,
但老化了不好用啊

网友C:
火花塞是不是就是指的火头 ASP36HR用好大的火头 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