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机功率和电调匹配

楼主(2008-05-09):
提示: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如果可以的话,比2040大的无刷有什么用?还贵那么多,如果说2040功率150w,可能是最大效率下的功率,如果继续加大,可能能量就去了发热了
我认为保险点用30A的电调可能好点

网友B:
谬论.
马达的极限告诉你是最大150.

网友C:
三峡水电站一台机70M瓦,点个1KW 电灯会上到70M瓦吗?

网友:
不要满打满算...到时候电调烧了.电机挂了.锂电胀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D:
你的钳表有记录功能?

网友E:
马达额定功率150W 在3S下也就是说马达要达到这个功率的话 承受的电流大约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