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轴数控铣床已经改好了 给大家秀秀 再上交4轴的第一份作业

楼主(2008-05-09):
重新搞的电控部分
(本本坏了没钱买  )翻出来一台旧的p4电脑 845集成主板 把驱动电源跟驱动板都放在里面
面板上装上电子手轮跟拍停开关
拍停开关的两对触点可以在程序急停的同时切断控制板和铣床的电源

做个架子挂在墙上节省地方

装好的第四轴

楼主:
今天的作业是要修复一个斜齿轮
先用废铣刀仿照雕刻刀磨一把单刃齿型刀

齿轮胚料直径60

编写好的程序

制作过程中忘了拍片片了 拿做好的说明一下
先把胚料在车床上车出齿轮外形并钻孔
然后车制一个合适的棍棍 打孔攻丝后装在铣床第四轴上打表调整装夹精度
再把车好的齿轮胚料用螺丝固定在这个棍上
对好刀尖
下边就可以泡杯茶在旁边歇着了

四五十分钟后做好的齿轮

换个角度 精度很好

把原来坏齿轮上的小齿压进去(孔径比齿轮小0.2mm)

保险起见后面再冲几个坑防止脱落

完成

网友:
不错,做的很好阿

网友:
膜拜,出大作品一定不能独吞哇.

网友:
终于有人做出作品来了

网友:
25V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太漂亮了,铣刀是自己手工磨制的吗?齿轮程序能传给我一份吗?jtdst@126.com

网友:
终于见到终极25V了:loveliness: ,你做的甚至超过了我的梦,太棒了 。但愿我的那个什麽时候也能也能自己干活。

网友:
第四轴去掉皮带轮直接连上行不行?减数器的间隙怎样才能去掉?我有一个间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漂亮了,铣刀是自己手工磨制的吗?齿轮程序能传给我一份吗?jtdst@126.com

铣刀是手工磨的 先用手电钻夹住铣刀 边转边磨出外形  磨一点就在原齿轮上比较一下
磨好外形后 磨成半圆 然后开前后角
程序很小 直接贴上来给你 但是计算齿轮螺旋角比较麻烦

g1 z5 f400
g1 x0 y0 a0
m8
m98 p001 l34
g1 z5 f400
m9
m0

o001
g90 g1 z5 f400
g91 g1 a-10.588235294 f400
g90 g1 z-3.5 f400
g91 g1 x-20 a-16.28959276 f10
g90 g1 z5 f400
g91 g1 x20 a16.28959276 f400
g90
m99

这个程序是34齿的斜齿轮
分度头跟电机直联的话 电机力量可能不够 另外每单位步数也不是整数 不好计算
我这个用的1:4.5的减速比 正好电机转一圈为两度 另外由于减速比大 力量也大得多 各个部位间隙我都调的很紧 尽量减少点间隙

网友:
呵呵终于看到4轴的作品了!赞叹中。也努力中:)
兄弟好样的!望多出作品.

网友:
我有一台小台钻不知能不能改数控小铣床

网友:
我想发图片不知多少威望权限就够了

网友:
请问这个四轴是几联动的

楼主:
mach3 应该可以4轴联动吧

网友:
LZ真是强人,以后我的25V改数控时一定向LZ请教,还望LZ多多赐教。

网友A:
谢谢楼主,按你说的明天我也磨一个刀,根据你的程序铣个齿轮。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英文的,为什么不用中文的?是破解版吗?还是有加密狗?需要的话我给你个中文的,只是需要破解或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英文的,为什么不用中文的?是破解版吗?还是有加密狗?需要的话我给你个中文的,只是需要破解或加密狗。

是英文破解版 菜单是中文的  反正就那点东西 英文的也用习惯了
但是还是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按你说的明天我也磨一个刀,根据你的程序铣个齿轮。

这个程序是一开始铣钢齿轮时写的 进刀速度比较慢 后来铣铜齿轮时调快了一些
你可以根据你的铣床 和 材料 自行调整一下

网友:
真牛逼  实干家

网友:
这是斜齿轮。如果是直齿的话,直接用三轴连中心孔啥的就都铣出来拉相同的做法还有同步轮。
可以省去第四轴产生的误差。
我已经准备用我的CNC来制作同步轮了(买到2MM的直柄铣刀和1.04MM的硬质合金铣刀)可以加工。(就像从铝板上切一个圆一样简单)
而且用CNC直接铣出来的精度不差!

我对软件了解较少,不清楚用什么软件可以生成齿轮或同步轮的刀路~??

就像下面这样:图是引用别人的。

网友:
很专业,佩服!

网友:
此宝在手,万事无忧!

网友:
在这里的都喜欢看过程,不只是结果

网友:
机、电、编程三位一体,佩服。

网友(2009-02-23):
好办法,价格低廉的齿轮铣刀

网友(2009-04-24):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
终于见到diy 的四轴出的作品了
楼主厉害
向您学习
今后多多指教

网友:
介绍下第四轴的制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