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旋翼机,垂直起飞的说…………

楼主(2008-05-09):
最近看了n多的旋翼机资料,现代旋翼机都具备垂直起飞的功能…………靠!!这玩艺咋搞得??不伦不类……但是……他咋做到的?不怕自旋马??

网友A:
主旋翼有一个离合器,起飞前主旋翼是由发动机驱动的,转速上去后,在离地之前把主旋翼的动力断开,就不会自旋了。

网友B:
一般只是预旋, 减少起飞滑跑距离.
真正垂直起飞还要加变距.先使推力向上,积累旋转速度后, 将推力突然向下, 靠积聚的能量实现垂直起飞

楼主:
楼上说的都不太对,人家都可以悬停十几分钟的说…………还有,人家是 唰 的一下离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