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9):
重另一台电脑上拷过来的文件夹,运行以后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資料夾砍掉
用光碟安裝就解決了

网友B:
说你的序列号不对,应该是没有输入序列号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输入序列号,先运行桌面上自动生成那个快捷方式(不是EMU的那个),就可以输入序列号了

网友D:
去添加删除程序点删除g3,出来后输入序列号,然后进去(不是删除)就可以玩了。。。

网友E:
运行 G3 Launcher 输入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