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造5自由度工业机器手模型

楼主(2008-05-09):
拜读了 正在充电 老大的贴,深受毒害的同时深受启发。准备搞个5轴机器手,蓝本仿照hangood5轴。舵机已经到手了,顺便拆开看了一下,里面做工没有老大说的那么恐怖,但是通电试了一下,确实很抖,有点令人发指的感觉。

今天量了舵机尺寸,做了一部分结构图。现在就是比较发愁买不到5052的铝板。

楼主:
最新进度

今天做了下臂的两个支架,从淘宝一家店里搞到两块6061厚2mm的铝板。

准备下料,这是我的家伙,山寨厂生产的曲线锯

技术还凑合吧,没怎么偏,留出来1mm的余地了。山寨拍的锯还是蛮好用的

修剪磨边之后的毛坯料,今天的成果。过两天找个台钻去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下臂的两个支架,从淘宝一家店里搞到两块6061厚2mm的铝板。

准备下料,这是我的家伙,山寨厂生产的曲线锯

http://byfiles.storage.live.com/y1pWx33ADPNtuvW-flXE6fBL508Hw8D1X-O-uSqBYfFEVnO71a ...

大大,請教一下,用什麼繪圖軟体來繪製草圖呢??
用線鋸機鋸出來的鋁片,不錯喔,
有沒有更好的工具來加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绘图用的solidedge V18三维建模的。切割铝板有条件的话用数控铣床最好了,线切割机床其次。自己玩DIY就是享受过程呢。

楼主:
最新进度

大臂已经安装好,小臂的毛坯料已经弄好了,明天挖洞、锯外形,估计是个大工程。
DIY最大的乐趣也就是看到图纸上的东西慢慢变成实物,呵呵,这个东西真做出来倒是没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大大,做得很漂亮喔,
金屬的質感很亮眼,您的手藝不錯ya,
小弟自已做的話,鋁板會稍微彎曲,不像您的那麼平整唷。手藝真不錯。
小弟也很喜歡diy,向您多多學習喔。

可不可以用薄一點的鋁板來加工呢??
麻煩您了。謝謝啦。

大大,請教一下,您是怎麼挖洞的啊??又一個厲害的工法唷。小弟這方面實在沒經驗,請教一下囉。

5052的铝板,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好意思,問這個笨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讲了,这里手艺好的牛人多了去了,我排不上队的。

边缘修的平整有技巧,拿一个平板锉刀固定在台虎钳上,然后拿工件在锉刀上挫,这和一般的方法正相反,目的是这样可以避免锉刀倾斜造成边缘有弧度,以及台虎钳把工件夹坏。

1mm的铝板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专业工具切割的话,难以保证边缘不会塌陷。

洞用手电钻打的,先用小一号的钻头打底孔,然后用锉刀修整成合适的大小,真是比用牙咬还费劲。

铝 合金称呼

材料特性的概要 用途例
金 JIS A.A
系统
1060 1060 导电材61%IACS 保证,强度必要时使用6101 导电板、电线
1085 1085
1080 1080 成形性、表面处理性良好、耐蚀性是铝合 日用品、铭板、照明器具、
1070 1070 金中最好的合金。强度依铝的纯度而减 反射板、装饰品、化学工
纯 1050 1050 少。 业槽、散热片、溶接线、
铝 1N30 导电材、印刷板

1100 1100 纯度在99% 以上的一般用途铝。在阳极氧 一般器物、散热鳍片、建
1200 1200 化后外观稍稍泛白, 此外其它特性与上述 材、热交换器零件
合金相同。
1N00 比1100 强度稍高,挤压性良好。其它特性同1100 。 日用品
2011 2011 切削性良好、强度高、耐蚀性差。要求耐蚀性的场合使用6262 合金。 旋钮、光学零件、螺丝
2014 2014
2017 2017 因为铜含量高、耐蚀性、强度高、使用在 航空飞机、齿轮、油压零
2024 2024 构造用材料,也适用于锻造品。 件、自行车轮鼓
Al -Cu 2117 2117 固溶化处理后,作为铆钉、铆扣材料。 铆钉、铆扣
2018 2218 2018 2218 锻造性良好、高温强度高,适用于要求耐热性的锻造零件,耐蚀性差。 气缸盖、活塞、VTR 气缸

系 2618 2618 高温强度高、耐蚀性差 活塞、橡胶成型用的模具、
一般耐热用零件
2219 2219 高温、低温的强度特性良好、溶接性也良好、但耐蚀性差 低温用储槽、航天机器
2025 2025 锻造性良好、强度高、耐蚀性差 螺旋桨、磁性鼓
2N01 耐热性佳、强度高、耐蚀性差 飞机引擎、油压零件
3003 3003 强度比1100 高、成形性、溶接性、耐蚀 散热片、化妆板、复印机
3203 - 性良好 轮鼓、车用空调部品、船
Al 舶用材

-Mn 3004 3104 3004 3104 强度比3003 高、成形性、耐蚀性良好 铝罐体、灯泡头、彩色铝

系 3005 3005 强度比3003 高大约高20% 、耐蚀性比较 建材、彩色铝

3105 3105 强度比3003 高,其它特性与3004 类似 建材、彩色铝

Al - 4032 4032 耐热性、耐磨性良好、热膨胀性系数小 活塞、油缸盖、
Si 4043 4043 流动性良好、凝固收缩小。阳极处理后自 溶接线、建筑面板、硬焊
系 然发色呈灰色 薄片
5005 5005 5050 强度与3003 相同、加工性、溶接性、耐蚀性、阳极处理后表面良好,与6063 型 建筑用内外装、车辆内装、船舶内装
材色泽调合
Al 5052 5052 中程度强度的代表性合金, 耐蚀性、溶接 一般板金、船舶、车辆、
性、成形性良好、耐海水性良好, 建筑、铝罐体盖、
-
Mg 系 5652 5652 限制5052 的不纯物元素,能抑制过氧化氢的分解,其它特性同5052 过氧化氢的容器
5154 5154 强度比5052 高约20% 同5052、压力容器
5254 5254 限制5154 的不纯物元素,能抑制过氧化氢的分解,其它特性同5154 过氧化氢的容器
5454 5454 强度比5052 高约20% 。严格的环境下耐蚀性比5154 要良好 汽车轮圈
5056 5056 耐蚀性良好、可利用切削加工增加表面光 相机镜框、通信机器零件、
亮、阳极处理性和染色性良好 栓件
5082 5082 与5083 强度接近、成型、耐蚀性良好 罐盖
Al 5182 5182 强度比5082 高约5%, 其它特性与5082 相同 罐盖
-Mg 系 5083 5083 溶接构造性合金,实用非热处理合金当中, 强度较高, 耐蚀性合金,用于溶接构造,耐海水性,低温性良好 轮船、车辆、低温储槽、压力容器
5086 5086 强度比5154 高,耐海水性良好的非热处理溶接构造合金 轮船、压力容器、磁盘
强度与3003 大致相同,光辉热处理后的
5N01 阳极氧化处理可得到高度光辉性,成型 厨房用品、照相机、铭板
性、耐蚀性良好
5N02 铆钉用合金,耐海水性良好 铆钉
Al 热处理型耐蚀合金,虽然T6 处理后可得
- 到相当高的降伏强度,但溶接接头强度较 车辆、陆上构造物、自行
Mg 6061 6061 低,需再重新做T4、T6 处理,否则以螺 车架、运动器材、休闲用
- 栓和铆钉接合,为一般构造用使用量最多 品
Si 的一种合金。
系 强度和挤压性介于6061 与6063 之间,可
6N01 以风淬得到接近6061 的强度,适合形状复杂、大型的薄壁型材, 耐蚀性溶接性良 车辆的箱体、自行车轮圈、

6063 6063 挤压的代表性合金, 强度虽比6061 低, 挤压特性优异,可得到复杂的断面形状, 耐蚀性,表面处理性良好。 建筑用型材、窗用、铝围幕、家具、体闲运动器材、散热片
6101 6101 高强度导电用材料,55%IACS 保证, 电线、导电板
6151 6151 特别是用于锻造加工性, 耐蚀性, 表面处理性也良好的复杂锻造品 机械、汽车零件
6262 耐蚀易切削性合金, 耐蚀性和表面处理性比2011 良好,具有6061 同等的强度。 镜头本体、气化器零件、刹车零件、瓦斯器具零件
Al - 7072 7072 电极电位低,主要用于防蚀目的的披覆材料,利用牺牲阳极作用,适用于热交换器的散热鳍片 披覆材料、鳍片
7075 7075 铝合金中强度最高的一种合金,耐蚀差, 需用7072 作为披覆材,改善耐蚀性 航空飞机、滑雪杆
Zn - 7050 7050 淬火性改良型合金,耐应力腐蚀龟裂性良好,适合厚板锻造品 航空飞机、高速回转体
Mg 系 7N01 溶接构造用合金, 强度高,且溶接部常温放置后能够回复到与母材相近的强度、耐蚀性相当良好 捷运车箱用梁、自行车架、机车车架、大型构造物
7003 7003 溶接构造用合金, 强度虽然比7N01 稍低, 但挤压特性良好,能够得到薄壁大型型材,其它特性同7N01 捷运车箱用梁、自行车架、机车车架、大型构造物、机车圈
Al - 8021 8021 含有高量的铁,比1N30 强度高,伸长率和展压性良好的铝箔用合金。 包装用、电器通信用
Fe 系 8079 8079 含有高量的铁与硅,比1N30 强度高,伸长率和展压性良好的铝箔用合金。 包装用、电器通信用

网友:
感謝大大的熱心回覆,

難怪,看了大大的作法,果然不好操作,慢工出細活,真的很好看喔。想到要用銼刀銼,就很傷腦筋。

對了,大大您的控制板要用那一塊呢??
還是自己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感觉像写书法一样,呵呵……BT了。

控制板自己做,打算用SST89E516RD2单片机,加上ch372的usb接口芯片做下位控制板,然后用labVIEW写一个上位控制软件。或者用PS2手柄改造一个控制器,操作就像挖掘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东西感觉像写书法一样,呵呵……BT了。

控制板自己做,打算用SST89E516RD2单片机,加上ch372的usb接口芯片做下位控制板,然后用labVIEW写一个上位控制软件。或者用PS2手柄改造一个控制器,操作就像挖掘 ...

看來這些小弟都不會ya,

期待大大的精彩演出囉。

楼主:
最新进度

准备挖洞了……

挖好一个洞之后,发现忘记拍照了

曲线锯绝对是好东西啊~~居家必备之利器。

打磨之后,差不多像点样子了。

今天的成果,安装上看看合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挖洞了……

大大,好棒啊,

小弟之前也想做一個機器手,
今天看到您的做法,小弟也想效法一下,還是您做得棒唷。
真感謝您的分享,謝謝喔。

啊,有個問題請教一下,要是挖小洞的話,線鋸機又沒那麼小的鋸片,那怎麼辦呢??

小弟這邊的鋸片,只像您照片所顯示的那種大小ya,
您們那邊有比較窄小的鋸片嗎??
謝謝囉。還是很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曲线锯的锯条不能再小了,再小就容易断了。如果挖小洞我觉得用小钻头沿着边缘打一圈孔,然后用斜口钳像撕邮票那样……比较可行。ps,锯板材的时候一定要在锯条上滴上攻牙油或者机油,否则锯条卡住板材会出事故。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锯的锯条不能再小了,再小就容易断了。如果挖小洞我觉得用小钻头沿着边缘打一圈孔,然后用斜口钳像撕邮票那样……比较可行。ps,锯板材的时候一定要在锯条上滴上攻牙油或者机油,否则锯条卡住板材会出事故。 ...

謝謝大大的提醒,注意安全是最緊要的。謝謝喔。
真是寶貴的經驗傳承。

什麼是「牛」啊??
是稱讚的意思嗎??

看可不可以做到這樣的機器手,那樣會很好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视频激起了我强烈的创造欲望!!!!!

楼主:
最新情况

第一阶段的完成品

下一个阶段要分析一下转台、手爪的结构了。然后转台还打算安装在一个四足四轮的复合平台上。控制板就用上次做24舵人形机器人的控制板,绰绰有余了……

网友F:
楼主厉害哦!铝板纯手工加工不容易啊,有台雕刻机就爽了,呵呵我为了做机器人,做了台雕刻机,结果雕刻机做成了,做机器人的兴趣又没有了,等什么时候有兴趣了再来做个,现在关键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不知道做什么样的机器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哦!铝板纯手工加工不容易啊,有台雕刻机就爽了,呵呵我为了做机器人,做了台雕刻机,结果雕刻机做成了,做机器人的兴趣又没有了,等什么时候有兴趣了再来做个,现在关键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不知道做什么样的 ...

高手大大出現囉。

       大大可否把cnc po來看一下呢?感激不盡囉。

大家好厲害唷。
大大,玩人型,或六足啊,這不是大大的專長嗎??

楼主:
等我开了自己的地下黑工厂 一定把CNC什么的置备齐了 哇咔咔咔咔 严重YY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开了自己的地下黑工厂 一定把CNC什么的置备齐了 哇咔咔咔咔 严重YY中……

樓主大大,也要做cnc啊,真是……,太神奇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