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架轻木F3A怎么样

楼主(2008-05-09):
这架飞机飞过的朋友说说怎么样吧?好像猎鹰飞过,大家能说说怎么样吗?有点想买了

网友A:
是个飞机.........只能这样说

楼主:
怎样说?老B不要吞吞吐吐啊。具体点好吗?谢谢

网友:
这个飞机蛮好飞的

网友:
小3A还是购买泡沫的吧. 大的apollo不错.

楼主:
一直飞泡沫类的,想尝试下轻木的.apollo好像太贵了,米不多啊

网友:
要买就买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飞机.........只能这样说

我也只能这么说

楼主:
新手总要有个过渡吧.作为过渡机呢?

楼主:
麻烦大家说的具体点好吗?比如说具体的缺点优点了

网友:
我的那架重心不对,调好到机翼的1/3处,上去就抬头,头轻,挪电池,直到飞机在天上的重心对为止。还有飞机重,动力要比较大才能合适,但飞机结构很脆弱,根本不能和MINIX比。由于飞机小,在空中比较难掌控。
优点:飞机便宜。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猎鹰朋友的指点

楼主:
多问句,作为入门级的轻木飞机有什么好的选择吗?对电装要求别太高了。准备和749一起上

网友:
哈哈哈
我上周刚在启迪买了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238元把
用了一天的时间装好了,上天不到3分钟,**粉身碎骨,可是原因是有个大哥居然不问频率就开了和我一样的控,结果就。。。。。。。
说实话这机子不好飞,太小,太轻,太快,太贼。。。稳定性不是很好!
慎重选择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问句,作为入门级的轻木飞机有什么好的选择吗?对电装要求别太高了。准备和749一起上

40级 YOGI
50级 阿波罗

网友:
老B,为什么不说买欧赛的3A,才一万多一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这架JJ是不是北京鼎力模型的?

楼主:
不是,应该是广东新飞龙的

网友:
想飞F3A可以买航箭的泡沫F3A,动力配好点会有很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