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1.05j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9):
请问各位大侠:
我买的是飞鹰模拟器U3型,里面是1.03j的,升级到1.04i可以用,但升级到1.05j就不行了,说我用的不是官方的USB设备什么的,愁死了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同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估计是接口不一样了,就像以前g3 那样,老版的狗就不能用了。

网友:
找机修工问问吧!

网友A:
不会的,可以支持的

提示并不是说不是官方什么USB,这样做
先不插狗,运行凤凰,当提示需要狗的时候插入USB接口(如果是全能3代或者4代,先调到凤凰USB狗的状态,)按提示点击下一部就可以解决,就第一次运行这样,后面不会的

网友:
(如果是全能3代或者4代,先调到凤凰USB狗的状态,)
这个不是很明白 望指点一下

网友:
没开关的是多用的,不需要考虑的,
全能模拟器才有这个选择,3代是机械切换的,最新的4代可以机械切换也可以软件切换,先要切换到玩凤凰的USB模式,在控制面板的游戏设备控制器里面可以看到phoenix rc 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并不是说不是官方什么USB,这样做
先不插狗,运行凤凰,当提示需要狗的时候插入USB接口(如果是全能3代或者4代,先调到凤凰USB狗的状态,)按提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按照您的方法做了,卸载、重装了几次,可是还是提示错误,难道是我人品有问题了啊
"Your USB interface has stopped responding,or you are attempting to use an unofficial USB interface with Phoenix . Phoenix will only function correctly with an official Phoenix USB interface."

楼主:
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呀

网友B:
~~~~~~~~~~

我的 sim x6 也不行,只能用1.05f  1.05j,玩一会,就弹出找不到usb***,重新安装1.05f升级包 还得玩1.05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sim x6 也不行,只能用1.05f  1.05j,玩一会,就弹出找不到usb***,重新安装1.05f升级包 还得玩1.05F

同命相连啊

网友C:
差不了多少,旧版就旧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了多少,旧版就旧版吧

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A:
游戏设备控制器里面有这个显示吗?

引用 楼主:

也只能如此了

插上发射机再看看USB狗的指示灯怎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发射机再看看USB狗的指示灯怎样显示

有的啊,是不是以后的新版本就都玩不了了啊,现在最多只能到1.05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发射机再看看USB狗的指示灯怎样显示

USB指示灯闪的,看起来都正常,还能玩,不过用一会儿就弹出那个窗口

网友A:
那不会的,看看USB接口松不松动,没问题的

网友:
机修工

机修工的模拟器没的说!!!!我用的很顺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会的,看看USB接口松不松动,没问题的

刚开始都可以玩的,就是过一会弹出那个窗口,试过好多次了,真的不行,别的版本就没有一点问题,真是高不明白了!

楼主:
现在用1.05h是正常的

网友C:
和电脑的配置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电脑的配置有关系吗?

我在我的电脑和公司的电脑都试过,出现的问题一样!应该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楼主:
不过我的电脑是04年买的,确实是有点老了,呵呵

网友D:
我的升级1.05J也出现相同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升级1.05J也出现相同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了

对的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的1.05J检测不到U3狗的信号,那里出错呢?我的控是FF9,控连接狗的信号是正常的狗蓝灯很有顺在闪烁着蓝光,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 留名

网友:
同样的问题
何处有1.05h下载?

网友:
凤凰1.04i的升级文件,不知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files/updates/phoenixRC_105i.exe

楼主:
难道以后要升级玩必须换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