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之后

楼主(2008-05-09):
前2天被同事从5楼摔下来炸机后,换了机头和起落架,但现在怎么也飞不起来了
飞机一个劲的自转,满舵都拉不住,偶尔一次平稳起飞后不到5秒又会失控,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有时候放在那里我都没动遥控,它也会自己动的

网友:
检查一下晶体是否松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接受机坏掉了

网友A:
求救! 我的lama4,入手后秒炸,外观无损伤,舵机可正常遥控动作,就是螺旋桨怎样都不会转,请问到底是马达坏了还是4合1坏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马达单独拆下来,直通,如果能动的话就是4和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