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在稳定的悬停过程中,JJ会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5公分的距离

楼主(2008-05-09):
前几天在悬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很是奇怪。琢磨了好长时间,曾经怀疑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056

一次在让电调重新读了油门行程以后,现象消失。还以为解决了。但不久以后问题又出现!再读油门行程已无用。
仔细检查JJ,检查了球头、球头套、连杆,换了电机、十字盘.............. 最后发现!!!!!

皮带松了!

重新上紧皮带以后,故障消失。郁闷啊....
WING的尾管是用螺丝来固定的,固在飞上一段时间后,尾管自己会松掉,从而导致皮带松掉,出现上述故障。这次把固定螺丝重新上了螺丝胶,排除了故障!

网友:
我上省下降幅度比你还大,我晕,这就去检查皮带

网友A:
WING曾经有款带齿的尾轴 齿的厚度不一样会造成皮带转一圈左右就会被挤出齿轮的现象 留意下就好了~我朋友买的 5个里面有2个这样的 弄的好久才检查出来问题 太细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G曾经有款带齿的尾轴 齿的厚度不一样会造成皮带转一圈左右就会被挤出齿轮的现象 留意下就好了~我朋友买的 5个里面有2个这样的 弄的好久才检查出来问题 太细小了~

晕,这样的问题也会有?看来要好好检查了...

网友B:
拉紧皮带以后依然如此,悬停5-6秒会出现很大幅度的上下窜动,大约30cm,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用天8控的,开始的时候我怀疑是控的问题,因为机检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舵机换用辉盛9克全全新的也一样要,悬停得很稳的时候偶尔会突然向上跳一下的。现在都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紧皮带以后依然如此,悬停5-6秒会出现很大幅度的上下窜动,大约30cm,这是怎么回事?

检查下电机铜齿有没上紧~

网友B:
调整了油门和螺距,基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了油门和螺距,基本解决了

那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不好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因为本人就是这样处理后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情况我有过,注意看PCM的误码灯,我用T9的遥控,飞机跳的时候有可能是误码灯亮,也就是失控,然后PCM接收自动开启你设置的失控保护,由于油门失控的值和你遥控上的油门不一样,飞机就会出现上窜或下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