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炸出感情了!红箭又炸!

楼主(2008-05-09):
最近不知道是运气问题还是炸机炸出感情了,上次坏了的红箭没有修复就扔了,新红箭还没飞几圈,又出问题了,天哪!
 我们是越摔越来劲,同志们朝着这个目标奋斗吧,祝大家多多的炸,越炸越烂哈。

天上飞得正欢,谁也没想到厄运即将降临:

天上突然断信号,幸好接受机有失控保护,没粉身碎骨,但郁闷的是刚好掉在人行道的梯部上,机身被嗑断:

还能修吗?:

修理中,以涂了泡漠胶,等待中: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5/01/2008592338380.jpg

又飞起来了,泡漠飞机就是好修:

再次摔机,不过这次是轻伤,回去分析摔机原因去了,没找到原因前不敢再飞了:

网友:
要找到原因才行~

网友:
ni

你用的是9X2吗

网友:
电机问题或电调问题,容易电调保护。

网友:
多大的电调和电池?
有可能太小!电调过热或电压过低保护

网友:
不能排除电机先天有缺陷,内阻很大,照成电流大,继而影响电调。还曾有电机烧掉的现象,有的是因为涵道风扇装配时不当,叶片擦到涵道壁,造成了磨擦,增加了电机负载,好比用了个大桨在飞,容易出现故障。所以,涵道飞机,各项设备在装机前的各项测试是不能缺少的,一旦装入飞机就很麻烦,还有装机时不能挤压涵道安装处,否则会照成涵道管壁的轻微变形,继而引发大的故障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电调问题.

网友:
这种感情还是不要的好啊

网友:
最近看到的几个红箭怎么都是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