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无刷电调能够驱动有刷电机么

楼主(2008-05-10):
疑问:无刷电调能够驱动有刷电机么??

看到有的无刷电调说明书上有说到有刷电机的设定,不知道是否能够驱动有刷电机?

网友A:
可笑,无刷电机就是交流电机,有刷是直流电机

网友:
无刷电调的作用是将直流电变为交流电,驱动有刷电机,老大,你说行吗

网友:
曾经在一些模型杂志上有介绍过,有一些车用无刷电调可以兼容有刷电机。

网友:
不可笑!从硬件或软件上设定,无刷电调可以极其简单的设定用于有刷电机。

如果厂家愿意生产这样的电调,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车模型上面无刷支持有刷电机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飞机模型上面,还没有见过. 要做是容易的.硬件半点也不用改,改点软件就OK.
可能是因为飞机无刷推广得比车用无刷快.飞机用有刷电机的概率比车用有刷电机概率小得多导至的吧.
不过,无刷电调的体积比有刷电调的体积大,无刷电调+有刷电机 显得有点浪费地方.

网友:
好盈就有支持有刷的车用无刷电调啦,而且好像在今年的大赛里也拿到不错的成绩

楼主:
。。。就是看到好盈的说明书有设置有刷的功能。。。想证实一下,

网友:
嗯,好盈Ezrun不就支持嘛?有感、无感无刷和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笑,无刷电机就是交流电机,有刷是直流电机

手电钻上的电机是有刷的,它在交流电下工作......

网友(2008-09-11):
占个地方问个问题
我有个光驱的有感无刷电机,就是不知道怎么驱动,让他转起来,能帮个忙给个详细的方法不?怎么才能让有感无刷的电机转起来,我笨,需要详细的方法,必须具体到哪根线接哪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