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们的3代控和最近捣腾的东西们~

楼主(2008-05-10):
我一个,儿子一个,他妈妈一个(一直放家里玩模拟器

背面,电池都换锂电啦,难看了点,很实用!

电池连线都改接头了,方便!

DIY的天8的电池转接线,杂牌锂电,电流不大很好用哦

DIY接线特写!

我们的进步离不开这3位好朋友!

网友:
全是天地飞啊

网友:
呵呵,又一次坚定了我想买天地飞的想法。

网友:
忠实用户

楼主:
别抢位置啊,我发贴上图慢啊!

楼主:
飞机做的也不少了,终于想买个成品机玩下。猜猜这是什么机?先把各舵面切开!

装副翼控制连杆,胶水干得比较慢。

用活页抹胶后连接副翼

看多认真啊

装升降舵加强连杆

给活页抹胶水!

已经开口插好一边了

机身粘和后做什么呐

好好看看说明书!

主翼掌装上起落架,没有AB胶,就用附带的泡沫胶粘吧

跪在地下研究说明书,各位小时候也是这个姿势比较多吧。

新买了些电池,要焊接头,也顺便给大伙秀秀
去掉热缩保护套,焊接香蕉头,我用的是2.0mm的,十几A电流够用!

焊好后套上热缩管

用手拿起

烙铁加热,边加热边转动!冷却后ok

网友A:
TDF应该发张VIP金卡给你,以后买他的产品五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F应该发张VIP金卡给你,以后买他的产品五折

3个够了,再多也没用啊,我家就在TDF旁边住,维护方便啊,羡慕吧

楼主:
搞好就是这个样子滴!记得每个电池的正极都要接一样的插头。我是正极接公头、负极接母头,电流方向嘛。

焊好一个了,电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负极摆上,一样焊接过程

保护套哪里找?看看这东东怎么样?我儿子写完不要的!看来有儿子就是好,废旧利用的都方便不少,不用出去捡

切下来

边烤边旋转

乘热用手一捏就ok

再看看

负极焊母头,套上热缩管,加热收紧

焊好4个了,快吧!

儿子的飞机也装好了
还有一架双翼KT待装,2mm的KT板。还没选好设备,大家给点建议啊

开始充电啦

飞机全貌

最后忠告:电池2个接头用线捆好,为什么?我见到有人忙乱中把他们对插啦!!!!

网友:
lz的帖子一定是图文并茂!
强烈顶起!

网友B:
另外,发现lz的显示器真爽,24寸的?

楼主:
副翼舵机及连杆的制作安装

升降、方向舵机及连杆的安装

尾巴部分连杆的特写

3个舵机的引线

谢谢观赏&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发现lz的显示器真爽,24寸的?

是的,玩模拟器飞机好大好爽!

最近比较忙,又是晚上才有点时间,没有好好拍照和整理,比较凌乱!对不住大家哈

网友C:
充电器是什么牌子的?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是什么牌子的?介绍一下!

DIY 牌子的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是种享受  继续关注哦  问您一下   那电池哪里买的   我没找到这种黑皮的  最好给个连接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我的VIP卡吗?据说有5折! 7#楼发给我的,只是还没有收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是种享受  继续关注哦  问您一下   那电池哪里买的   我没找到这种黑皮的  最好给个连接   谢谢拉

链接就不给了,广告嫌疑啊,用“老B”在论坛搜索一下,自己看评价吧。

网友F:
JJ很漂亮,机型也不错,属3A/3D混血机,只是如果重量较重,飞3D难度会大增。
另外不知这机翼展和起飞重量是多少,如果超过400克副翼用一个9克舵机比较勉强,副翼舵量也不够,若加长舵机摇臂,舵机很快就会挂掉。

网友G:
我也用香蕉头,不过我一直都全是母头焊电池,因为我就早期出现过楼主说的把电池对插的现象,所以后来改了.....

网友:
是1+1的小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JJ很漂亮,机型也不错,属3A/3D混血机,只是如果重量较重,飞3D难度会大增。
另外不知这机翼展和起飞重量是多少,如果超过400克副翼用一个9克舵机比较勉强,副翼舵量也不够,若加长舵机摇臂,舵机很快就会挂掉。

多谢师父指点,刚才称了下,不加电池 总重335g,明天如果有空和儿子去试试,不够调舵量先通过天8把舵量放大到120%,如果这样还不够再用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香蕉头,不过我一直都全是母头焊电池,因为我就早期出现过楼主说的把电池对插的现象,所以后来改了.....

这样正负极插反了一样稍电调~~

网友H:
双翼KT什么机型?在哪儿买的?

网友:
不错,父子;老婆同上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香蕉头,不过我一直都全是母头焊电池,因为我就早期出现过楼主说的把电池对插的现象,所以后来改了.....

老B,那样不是很容易电调连接电池的时候出事吗?哈哈!

网友:
我是正极焊母头,负极用公头,这样可以省了保护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B,那样不是很容易电调连接电池的时候出事吗?哈哈!

,

分清楚颜色,插的时候注意,我这样用了3年了...........还是自己注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翼KT什么机型?在哪儿买的?

展会上买的,好象是兴耀华的展位吧?记不清了 200元!有点贵了吧,还没有任何电子设备。

网友:
不错这么多详细图片,孩子的动手能力很强哦!

楼主:
请问tiana999,我们这个泡沫机配多大拉力的电机好啊?目前不含电池(其他都有)335g。
还有双翼机大概配个什么电机?请也给参考一下,目前还不知道多重。先估计个大概吧。

谢谢!

网友:
BB, 我支持你关于全母头的说法!

从一开始, 我就是母头接电池, 公头接电调, 然后, 用不同颜色的热缩管区分正负级, 例如:红色包正极, 黑色包负极.

插的时候, 是先把全部电池的正极都接上电调并包好, 然后, 再把负极接上电调再包好.
这样就能避免由于香蕉头不小心碰到而造成某几组电池短路的事儿了.

网友:
T插难道很重吗,晕

网友:
这JJ怎么觉得和我的JJ除了涂鸦,,,其他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tiana999,我们这个泡沫机配多大拉力的电机好啊?目前不含电池(其他都有)335g。
还有双翼机大概配个什么电机?请也给参考一下,目前还不知道多重。先估计个大概吧。

谢谢!

起飞重量应该在450克左右,我推荐你用GS2830或EMAX的2215,电池还是用3S1300的吧,1000的15C比较勉强。

楼主:
谢谢 tiana999!

顺便说一下它的参数:
长912mm,翼展900mm,主翼面积16.5dm2,翼荷载21.8~25.5g/dm2。

网友:
这样的帖还是要顶地.又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J:
充电器好

网友K:
这机子刚上手的时候一定要主翼油门的控制,3A的jj很快很“贼”,控制感度很高,小心为妙!
少做3D,易炸鸡啊!我是菜鸟,飞过这类飞机说点感受而已,呵呵!

网友L:
这小子有前途!!!!!以后必定成模型高手

网友M:
很好,很和谐。

网友K:
LZ,这个不能叫3代!
如果你儿子的爷爷要是也玩模型那才叫3代呢!呵呵

网友N:
新学固定翼```老鸟教我要先学潜水```行``我潜````我潜````我潜潜潜`````
```强铁留名!```涉嫌灌水?```

网友O:
这是Fantastic么?好漂亮

网友P:
照片里的是 LZ ? 还是 LZ 二代?

网友Q:
呵呵,看来俺的飞机有得救了....装不了了,就翻出这个贴子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