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技术好的前辈模友,失速自旋下坠该怎么修正?

楼主(2008-05-10):
最近刚买了一架轻木飞机,个人感觉机翼非常靠前,重心也比较靠前,很像竞速机型的机身,心里有点嘀咕,估计很难控制,但没办法,他们有副翼的练习机就这么几种

第一次飞行:
飞机动起来后一拉杆,飞机就垂直爬升了,心里紧张,一收油,飞机失速,往后一仰就开始自旋下坠,其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就插土里了,想了想,自己还是反射性的拉了下杆,但飞机没反应,第一次就这么秒炸了....

第二次飞行:
和修飞机的聊了聊,他们说这款机型起飞仰角不能太大的,再飞,飞机终于在天上翱翔了,高速飞了一圈,想测试下飞机的低速飞行能力怎么样,收了油门,飞机慢慢的飘着了,还没高兴起来,一阵风吹来,飞机偏了一下,我一修舵,飞机又自旋了,这次粉身碎骨....

有点怀疑是不是飞机的设计有问题呀?还是我技术太差了? 以前没玩过真飞机,我在G3.5里练了很久,还没发生过自旋呢...就算失速下坠也能很快救出

和其他的模友聊了下,他们说自旋的时候要马上加油,等飞机速度起来,也就是快落地的一瞬间猛的拉起,就可化解

可我影像中以前看过一些科普节目,说飞机自旋后什么修正动作都不要,飞机慢慢会自动修正出自旋状态的?

有些迷惑了,诚心请教各位前辈,该怎么修正自旋下坠呢?  哎,买飞机都快3周了,都还没进过家门呢....(一直在修理车间...总是一飞就炸,原因基本上都是失速自旋坠毁)

网友:
调整将副翼杆就是改平的哪个方向.还有就是平尾杆拉起,然后加油.

网友:
副翼向一边多打点儿, 推一点点儿杆, 就应该可以进入尾旋了.  也就是楼主说的失速自旋.

一般来说, 维持尾旋只需要推一点儿油门并保持副翼的大舵量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懂!可能楼主还没学会飞吧?

网友B:
失速自旋,一般性能好点的飞机,只要全部杆(油门除外)归中,就能自动改出(前提是够高度)。

网友:
高空...只要会飞傻子都可以救起来..
低空..技术再好也反映不过来...除非是3D机

其实要做的是防止飞机失速进去自旋.....
防止方法有2种;       1.加大转弯半径...舵量给小一点
                 2.在转弯的时候..油门给大一点...保证一定的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速自旋,一般性能好点的飞机,只要全部杆(油门除外)归中,就能自动改出(前提是够高度)。

有一次飞我的小塞177(全重275克)遇到失速螺旋,高度约60米,按如上方法改出后离地面不足10米,那天的风力不小于3级~~

网友:
我的看法是:练习机由于舵面太小。如果一旦进入失速尾旋,高度不够基本是救不活的,包括真飞机也是如此。
一般经典的成品机是经过各种测试的,要想进入失速尾旋很难,除非设计失误。以前还抱怨微风的舵面太大,但是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

网友:
自旋 可是个 很久的大问题了  是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之一啊  真飞机也是这样的  目前的飞机出厂时 都要进行自旋的改出 飞行实验  是考察飞机性能的一个指标    模型飞机 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    除需要很好的驾驶技术之外 飞机的性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有一定的高度时 大部分飞机都可以 改出   但是在对于低空的 失速自旋的飞机  这就需要飞机的性能了  和驾驶技术 同时存在 否则就是炸  在高度 过低时  基本是炸 没什么可解决的了  !!  每个飞机都有自己 自旋改出的 安全高度  千万不要在这个高度内 发生失速自旋!!……

网友:
不同的飞机失速自旋 后 在高度范围允许内的操作手法也是不同的  有的 直接加速 拉杆  有的还要推杆!!  飞机自旋进入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有的是尾巴在下 有的是头在下! 赶紧 补课 最好别玩这个 都是摔摔 摔 练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可能楼主还没学会飞吧?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楼主还没会飞,我想说这么多也是白说.......不如楼主练好基本功

楼主:
基本功应该已经会了呀,我已经玩了快1年的G3.5,学完了G3.5教材中的所有特技动作,用YAK-54可以很好的完成
可还是一飞就炸,如果你指玩真飞机的基本功,我要不玩真飞机的话,那怎么练技术呢?

网友:
模拟器只能给你30%的技术,像真机通常欺骗你的感觉。

模界名言:好飞的飞机不好看,好看的飞机不好飞。又好看又好飞的飞机是在脑袋里和纸面上的。

网友:
新学固定翼```老鸟教我要先学潜水```行``我潜````我潜````我潜潜潜`````
```强铁留名!```涉嫌灌水?```

网友:
楼上的灌水技术,比我还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