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KO(斯科)的3S电池感觉怎么样?

楼主(2008-05-10):
在淘宝上搜了下,这种
电池
很便宜,不知道实际性能怎么样、有没有虚标?

网友A:
还可以,我的2块用了约30个循环,还行,不过我飞220左右的f3p,吊机就7a左右,大概对电池要求也不高,我的是7.4v800mah,41g

网友B:
我买了好多这个,我是菜菜鸟,还没怎么用,不太了解,不过因为充电器故障1路没充满,导致用时过放大肚子了,放冰箱+常温几天好了,跟电池好像没关,属于使用不当,该大的还得大

楼主:
如果质量还凑合的吧,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电池,3s 1300mah 12c的才几十元但c数可能不够,我在网站上查的是10c
请问下高人 2208 kv1500 8060桨在3s下有多大电流?

网友C(2008-07-31):
我一直用这个电池,感觉不错.我用的手机充电器改装的平衡冲.

网友D:
看来这是一块为国民量身定做的电池!省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