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打右上方向打死时(也就是右和上的中间)65MG有声音

楼主(2008-05-10):
遥控器
打右上方向打死时(也就是右和上的中间)65MG有声音,而打正右方向时却没有,正上方向时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干涉

楼主:
应该不是干涉

网友C:
是干涉!
當副翼100加上升降舵100%的動作時
遙控器的運作角落不是一個圓
是一個四方形
這樣同時打舵會行程干涉(行程超過100)
兩者互相干涉下
十字盤還會卡住
建議你將十字盤角度調小
要不然就是改用Futaba頂級的T系列遙控器,例如T12FG、T12Z、T14MZ
裡頭有Swash Ring功能
可以修正這問題

楼主:
將十字盤角度調小,是调哪个选项